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

楼主:
步进电机呢,是通过控制脉冲的个数控制转动角度的,一个脉冲对应一个步距角。 设备需要:供电电源(所需电压由驱动器参数给出),一个脉冲发生器(现在多半是用板块),一个步进电机,一个驱动器(驱动器设定步距角角度,如设定步距角为0.45°,这时,给一个脉冲,电机走0.45°)。 工作流程:步进电机工作一般需要两个脉冲:信号脉冲和方向脉冲。 信号脉冲:电脑控制脉冲发生卡(或者直接买脉冲发生器),选择合适的脉冲频率和个数,传输给驱动器,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一个脉冲对应一个步距角。 方向脉冲:其电机转动方向由方向脉冲的高低电平控制(也可由脉冲发生卡实现)。 伺服电机呢,是通过控制脉冲时间的长短控制转动角度的。 设备:供电电源,一个开关(继电器开关或继电器板卡),一个伺服电机。 工作流程:其实就是一个电源连接开关,再连接伺服电机。 当开关闭合,伺服电机两端接高电平,就开始工作。开关断开,伺服电机停止工作。 伺服电机的转速与电源电压大小有关。例如一个伺服电机12V时120n/min,那么开关闭合10s钟,就转20转;而它在24V时也许能达到240n/min,这时开关闭合10s,电机转40转。 其电机的转动方向由电机电源方向实现,更换电源的正负级,就能改变电机转动方向。 二者相比: 步进电机:如果需要的扭矩比步进电机的堵转扭矩小很多,那么,步进电机一般不会出现丢步现象,方便控制。 伺服电机:低端伺服电机转速不精确。但是高端伺服电机(国外进口的)转速还是很精确的,并且其最大转速相比同尺寸同价位的步进电机,能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