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SB 2.0接口的高速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楼主:
  在现代电子系统中,在信号测量、图像处理、音视频信号处理等一些高速、大容量的信号采集和传输过程中,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实时传输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现在通用的数据采集卡一般是PCI卡或是ISA卡,这些采集卡存在诸多缺点,比如安装不方便、传输速度慢、受计算机插槽数量、地址、中断等资源的限制.可扩展性差。
  LJSB(Universal Serial Bus),其中文名称为"通用串行总线"。他是为了解决计算机外设种类口益增加与有限的主板插槽和端r丁之间的矛盾.由Intel,Microsoft,IBM,NEC,lucent等7家厂商共同制定的总线标准。目前,常用的LISB 2.O版本支持的最高传输速度可达到480 Mb/s.他以速度快、成本低、可靠性高、支持即插即用和热插拔等优点,迅速得到众多PC厂商的大力支持。同时,开发这种基于uSB 2.0的高速数据采集系统,代表了现代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的发展趋势,他也将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接受。
1.2 软件设计的框架
  该框架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Fw.C中包含了程序框架的MAIN函数,管理整个51内核的运行,因为Cypress对这个部分的功能进行了精心划分,一般是不用改动的。
  (2)用户必须将PERIPH.C实例化,他负责系统周边器件的互联。固件的设计主要针对这个文件,用户必须根据自己系统的需要,实例化这个文件,以实现自己的功能。在这个文件中有几个函数是比较关键的,在这里做特别说明:
  TD_Init函数 负责对USB端点进行初始化设置。在FX2再次枚举和开始任务分配前被调用,其目的是初始化各个端口以及各端口的先入先出缓冲区。
  TD_Poll函数 负责系统中循环任务的处理。他主要是对各个端点的状态进行查询,处理各种OUT或IN端点的交互。值得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处理只是辅助性质的,大部分工作由硬件自动完成。
  DR-VendorCmnd函数 主要负责用户自定义命令的译码工作,用户请求通过端点O传输给内核。由于CY7C68013上SIE硬件的支持,用户只需查询固定地址单元即可获得当前的命令代码。
  DSCR.A51是描述表文件,负责USB设备的描述工作,CY7C68013在上电后自动利用其中的VID和PID取代默认的VID和:PID。两个包含文件EZtJSB.LIB和US-BJMPTB.OBJ,前者是EZUSB函数库的二进制文件,后者是USB的中断向量表。
  固件调试,使用Cypress提供的EZ-LISB controlpanel,具体的操作读者可以参考其自带帮助。对编译好的固件代码,Cypress为LISB总线设备开发者提供了2种方法向。EZ一USB芯片下载8051固件代码:
  一种是主机通过软件下载固件从主机上下载8051固件代码,他为用户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这种方法充分利用EZ-USB内部的8 k RAM来装载8051代码和数据。由于EZ-USB具有重新枚举的能力,所以在初始化枚举以后,用户不需要断开设备就可以装载新的。设备描述符和8051程序代码都能通过主机中的磁盘文件下载;另外一种是由E2PROM通过I2C口来下载固件。EZ-USB支持外部E2PROM通过总线来下载固件,这种方式使开发者可以从外围硬件下载8051程序代码。

网友:
工业现场接收海量串口数据并存储

工业现场一般需要数据采集器完成各类数据采集任务。实际应用中要求数据采集器工作可靠,成本低廉,操作简单,便于数据收集和分析,既能与PC机联机工作又能独立采集数据。

    本模块由高度集成处理器C8051F340为主控制器件,采用SD卡存储技术设计一款低成本数据采集模块。该数据采集模块可与PC机共同实现数据采集与分析,也可长时间独立工作于工业现场,并将采集数据存放于大容量SD卡(支持现有的最大SD卡 16G),便于数据收集并利用计算机分析。该数据采集模块仅采用C8051F340一个主器件,结构简单,功耗低,性能稳定,体积小,成本低,现已成功用于工业现场。

[产品特点]

     ★ 系统硬件结构简单,集成度高,可靠性好,体积小(30*45mm)是理想的扩展模块。

     ★ 由串口采集数据,存储到SD卡中,使用的是FAT32文件系统可以支持现有的最大SD卡即16G。

     ★ 支持SD卡即插即用。电路每次上电,模块将在SD卡中自动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在文件夹中创建一个数据文件,用户要存储的数据就存在这个文件中。

     ★ 文件夹的命名采用顺序编号排列,比如,第一次上电后,系统创建额文件名为DATA0001,则下次关机再开机后,系统创建的文件名为DATA0002,永不重复,避免数据被覆盖。

     ★ 数据获取方便,只需要把SD卡弹出来,用读卡器插到计算机的USB口上,从U盘中拷贝出数据即可。

     ★ 使用简单:模块留给用户的接口只需要将RS-232串口数据线和5V电源输入即可。
     ★ 波特率可以由客户指定,支持从1200~115200bps。

  QQ在线咨询:  493743672             MSN: lechengdz@126.com

    联系电话: 020-88378279    13422219273

    乐诚科技:http://www.lcemb.cn/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