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控制双向晶闸管的问题

楼主:
想用电容降压电路将220V交流转成12V,用单片机通过光耦控制双向晶闸管的导通,在PROTEUS测试时,发现这个光耦控制晶闸管电路存在问题,仿真时报图2所示错误,试着将R28电阻去掉,也还是报错,不知该如何解决?请知道的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图1
图2

网友:
有点多此一举了,已降压了,控制7812就行了。如果光耦在7812后取电,光耦关闭后就没电再开启了。

网友:
修改一下看看

网友:
这只是某个系统的备用电源电路,也就是说通常都不接入的,所以在220V电源端设置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你原来的电路设计是反的??就是没有控制信号时,可控硅是导通的!有控制信号时可控硅是要截止的??仔细看看吧??

网友:
我没太明白到处看看所说的意思,什么设计反了?仿真时,没有控制信号,可控硅是截止的。可否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
看看下面的局部电路!在没有控制信号是双向可控硅已经通过R28导通了!!当有控制信号时,由于3031的导通,就把触发信号短路了??是不是控制反了??如果采用MOC3041M的话就可以不用外接可控硅了!!

网友:
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