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看懂电路时序图?

楼主:
电路时序图看不懂,谁有有关电路时序图的资料,拜谢!

网友:
这个命题有点大
电路时序图主要由控制时序和数据读写时序构成
主要是控制相应的控制引脚产生相应的电平,从而实现不同的控制时序,数据在控制时序的作用下通过数据线进行传输

网友:
希望有高手来带领我们好好学学时序图

网友:
:怎么看懂电路时序图?

支持原创版主的问题,支持楼上的提议!

网友:
先弄懂IC有功能,再思考要完成功能应该如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