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流该怎么理解?

楼主:
最近看芯片手册,经常讲到一些驱动芯片的驱动电流,比如ULN2003为500mA,L298为2A。。。这些该怎么理解?既然电压固定了,那电流不就是要看外部的电阻吗?电阻小,电流就大了,那驱动电流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件参数的最大允许值!

网友:
额定负载条件下的参数

网友:

就是说你使用该产品的时候,负载电流不能超过此值,否则该产品容易损坏!!

网友:
最在值

就相继电器的标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