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一个讨论----怎样看懂各种电子器件的时序图

楼主:
学习单片机或者电子设计的过程中,一般都会碰到一些集成器件,比图AT24C02,DS1302,DS18B20包括液晶模块1602,12864等,这些集成器件的控制都是通过一定的时序来实现的,但是对于数字电路不太精通的学习者来说,怎么看这些器件的时序图,如何根据器件的时序图来编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实在是一件头疼的事情。
      所以在此想发起一个讨论:怎样看时序图!
     希望大家都说一下,也好让我等水平不高的人学习学习

     大家可以总体来说一下怎么看时序图,怎么根据时序图写控制程序,
    也可以单独说某一种器件的时序图,

    期盼大家参与讨论,更期盼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搞不懂,一般应该就是通过一些短暂延时实现的吧
看着时序图写程序应该不是很难
可以拿别人写过的程序来对照时序图看一下,
这样自己再写,就比较清楚了
呵呵,个人拙见

网友:
哥们上学的时候就学了!你要看懂时序最简单的办法是结合文档说明看!这样看几个元件的时序其它在遇到也就明白了

网友:
单片机是数字电路的升华 希望你还是先学好数字电路吧 时序 关键的是将所有的信号以一种图形的方式进行表述 你可以参考样例程序和时序图进行比照 你才能看得懂 还是先好好学习一下数字电路吧

网友:
所谓时序,就是器件各部位动作的动作顺序和各状态的保持时间,结合数据手册和时序图,执行相应的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
时序图,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给出的各个管脚的状态说明。
所以从左到右来看就可以了

网友:
看时序图的时候,有控制引脚、输入引脚、输出引脚等,一般是根据输入引脚和控制引脚来达到输出引脚的相应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白了,就是各个信号的按照某个顺序高低变化.

网友:
个人觉得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基础知识,厚积薄发。不要想走什么捷径。

网友:
这也得看那个时序图的作者的制作水平,前几天看到一本书里关于AD转换的时序图,哎,那叫一个乱。
如果谁能开发一种简洁的时序图标准就好了。

网友:
..

好~有人回答的非常好,从左到右..图上怎么写,程序怎么写....

网友:
数据手册应该能够满足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管怎么说,看不懂程序就写不出来啊,但对于还没有学习过数电的人来说,还是很难地啊

网友:
这就好比做一顿饭,买菜,洗切,烹调,都是以时间为座标,井然有序,假如你把做饭的过程以逻辑值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就是时序图.
我们面临的时序图就是把时间幅度缩小到nS,uS,mS,把器件各个动作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那么
1.是通过读时序图来理解器件动作在时间上的排列.或信号流程的时间度量
2.通过画出某一电路或器件的时序图来表达信号流程在时间座标上的表现,是原理图的补充.

所以,一个器件或电路是通过原理图、时序图、其它图表、文字说明的综合文档来表达信号流程的。
也好比写文章,有的文章人家一看就明白,就大有千秋了。

网友:
加一个   讨论

网友:
看看 0 1 0101110

所有输入+控制 是0 还是1  是低还是高

得到的输出是低还是高,严格按照时序线的方向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