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能用焊好元件的板吗?

楼主:
听说不能用焊好元件的板,通用板和PCB板都不行,只能带一块空板,比赛时盖过章之后再焊上元件,最小系统板除外。是这样的吗? 那如果买的一辆小车上已经有控制PCB并且已经焊好电路了,那到时不能直接用吗?

网友A:
有明确的文件这样说明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明确的文件这样说明嘛?
没有吧,所以才问

网友:
以前可以用的啊,只要是自己做的板子,不是买过来现成板子

网友:
可以吧 以前都可以

网友:
买来的板子也是可以用于竞赛的的,只要不过分多余,或者把多余的东东给拆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