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VR,请教AVR studio gcc 优化问题

楼主:
我使用-Os优化选项,发现编译后程序没法用。查看汇编代码,发现delay函数被优化没了。生成的汇编代码看起来很奇怪
如果不优化程序是没问题的。
请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

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s(uint t)
{
uint j;
for(j=0;j   ;
}

int main(void)
{
uchar  i;
DDRA=0xff;
for (i=0;i<8;i++)
{
   PORTA=i;
   delays(50);
}
}
附件是生成的汇编的截图: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恩,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急切想知道结果,我也是初学者,别人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uint j;前面加上volatile限制一下,应该不会被优化掉了

网友:
是的,的确在uint j;前加volatile能有用
我也知道volatile但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加。
现在发现原来是for循环的问题,gcc把这个循环当做是没用意义的东西了。
在for循环里加入一些其他的语句,也没问题。

网友:
受教了,我也想学avr最近,要多多向各位学习!

网友:
AVR GCC生成汇编

请教下,如何打开生成的汇编啊。我在生成的文件里都打开了找不到啊 ,要设置是么才能生成汇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如何打开生成的汇编啊。我在生成的文件里都打开了找不到啊 ,要设置是么才能生成汇编吗

只有在程序编译成功后,进入调试模式下,查看反汇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