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据传输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无线信号传输系统设计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套混合信号无线传输装置。该装置由发射机与接收机组成,其方框图参见图1。接收机可以收到发射机送来的信号,并具有显示功能。
无线收发

调制解调编解码部分

信号输入部分

无线收发

输出部分

调制解调编解码部分

发射机部分

接收机部分

图1
无线信号传输系统方框图
装置中调制方式自由选定。可使用专用数据收发芯片,但不得使用现成的收发模块。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点对点(发射机与接收机)无线传输方式。
(2)载波频率范围在40—50MHz之间。
(3)传输距离达5米。
(4)发射功率小于20mW。
(5)传输模拟信号:单一正弦电压信号1—4kHz送达接收端,并能监听到相应声调。
(6)传输数字信号:采集30—60℃水温数据,误差±2℃,送达接收端,并显示水温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说明具体问题

网友:
这个我基本都能做出来,利用的是NRF2401,可不太理解载波频率40-50MHZ啥意思 2401工作频段是2.4Ghz啊?不知道用2401做出来的可以不可以?

网友:
怎样才能监听到相应声调,起他应该都能找到相应模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要求载波频率范围在40—50MHz之间,这个我不了解是否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用,我先用的是nRF2401做的,不过那个是2.4GHZ载波...能推荐个相应模块给我么 ?谢谢

网友:
载波频率范围在40—50MHz之间

这种载波频率范围在40—50MHz之间频率,发射功率20mW,其发射距离应该大于10m。
无线传输温度信号,有很多成熟的电路,最典型的是把温度传感器的电压信号通过电压/频率转换IC变换成0到1KHz的信号进行调制,再通过接收机接收解调还原出相应的电压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我原来用NRF2401都做差不多了,但不是要求的频段内的。心想在换几款芯片或模块能工作在那频段的  可惜还没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