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中识别和摆脱loser(转载)

楼主:
绝大多数关系从甜蜜和彬彬有礼开始。在一段关系最初的“蜜月”期,很难确定你的约会对象是哪一种人。你和对方都很小心,试图尽可能的多了解对方的人品,但是又不能像个侦探过分追究。

    如果和合适的人在一起,浪漫关系是很棒的。但是和错误的人在一起却会导致可能长达好几年的心痛,感情和社交受到伤害,甚至人身安全受到伤害。一个破坏性的伴侣会伤害我们,伤害我们所爱的人,甚至摧毁我们对爱情的信心和希望。他们会把本来应该关爱,支持,理解的关系变成电影中常常描述的那种“致命的吸引”。

    我们可能遇到各种不同的“坏选择”,大部分很容易识别和避免。我们都知道要回避那些一看上去就是疯狂的或者有虐待倾向的人,不会跟他们谈恋爱。然而,有些人很善于隐藏自己人格和行为上的扭曲。本文将描述在约会中常见的一类人—— The Loser,提供关于这类极具破坏性的人的警示信息。

             Loser 是那种在恋爱关系中给人带来很多社交,情感和心理创伤的伴侣。Loser 的人格里有些永久的缺陷,他接受这些特性为自身的一部分,自己不认为
有什么问题或者心理疾患需要修改。他一般是从亲人/家庭那里到这些特性的,然后在自己的人生里依葫芦画瓢。心理医生常常遇到loser的牺牲品——那些自
信和自尊完全被摧毁,深陷抑郁状态的男男女女。

               下面的列表试图描绘出loser的特性,帮人识别潜在的毁灭性的恋爱关系,避免受到严重的感情和身体伤害。如果你的伴侣拥有哪怕只是一项特性,你们的关系已经一定有风险。如果你的伴侣拥有至少三项特性,说明你已经陷入与loser的高风险关系,最终很可能受到伤害。如果你的伴侣拥有以下特征的多数,这已经不是“可能”或者“很可能”的问题了,如果你继续保持与他的关系,会被对方严重的伤害。

网友:
 1.粗暴的对待:loser 会故意伤害你。如果他或她打你,扭你的胳膊,拉你的头发,踢你,推挤你,或者毁坏你的个人物品,哪怕只有一次,立刻离开他们。男性loser一开始会推推搡搡,或者以拳击墙发泄怒火。女性loser被激怒时常常甩人耳光,或者踢人打人。

 2.飞速建立感情和表达感情:loser 与他人的感情纽带非常浅。你可能被loser吸引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识你不久后很快就会说“我爱你”,或者想和你结婚,或者想和你建立长期排他的关系。通常在不到几个礼拜的约会之后,你就会听到甜言蜜语,你是他生命中的真爱,他想和你永远在一起,而且他想和你结婚。你会收到礼物,很多誓言,时时刻刻感受到他的关注与好意。在“蜜月期”里,他试图套牢你,信誓旦旦他是你生命中能遇到的最好的人。

      记住那句人们常说的话—— “如果某件事情好的不像真的,那么它十有八九不是真的”。你可能被迅速出现的迷恋,誓言,共度一生的计划迷倒以至于忘记最重要的一点——这不合逻辑啊!正常健康的成年人需要较长的过程发展一段严肃的亲密关系,因为有很多因素要慎重考虑。正常健康的人确定恋爱关系需要一定的时间,搜集足够的信息互相了解,然后才给出诺言——而不是三个礼拜。的确我们会飞快的迷恋上一个人,但不会飞快的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在三次约会后就计划着共同度过一生。

这种快速“升温”是肤浅感情的征兆。以后loser 想抛弃你的时候,他们的动作也一样快。Loser 通常在认识爱慕对象一个月不到就提出同居或者结婚。

    3.可怕的脾气:Loser 的脾气非常吓人。如果你的男友或者女友有时会突然发作,做出以下这些危险的举动——在抓狂的时候超速驾驶,损毁物件,扔东西,打架,或者威胁别人—这怒气总有一天会发泄到你身上。

         在恋爱关系的初始阶段,你会“目击暴力” —— 他们和别人打架,威胁别人,对别人暴怒,等等。你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听到暴力。你会亲眼看到脾气的发作——扔东西,大喊大叫,诅咒,超速驾驶,撞墙,踢东西。尽管loser 向你保证他只会对别人或者别的情况发脾气,而不会对你做出这种事,你还是会觉得羞辱,害怕他的暴力潜质。

              一开始他会发誓保证不会把敌意和暴力倾泄在你身上,但是他有意让你心知肚明,如果有一天你得罪了他,他对你也做得出来。逐渐地,你开始害怕挑战和面对他,害怕那样的脾气和暴力会落在你身上。

  .抹杀你的自信:Loser 会反复经常地贬低你。他会不停纠正你的小错小毛病(其实是提醒你),让你时刻觉得紧张,觉得自己很笨,老是作错事。他会告诉你,你太胖,没吸引力,讲话的方式不对,或者差劲。他渐渐蚕食掉你的自信和自尊之后,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了—好像因为你太差劲他才那么做似的。在公共场合,你如履薄冰——总是害怕说错话作错事,导致他怒火爆发或者猛吵一架。

网友:
5.切断你的外来支持:为了完全控制一个人,必须切断他和朋友的联系,有时候甚至是和家人的联系。Loser 认为你的朋友和亲人会影响你,或者对批评他和他的行为。一开始loser 会告诉你,你那些朋友对你不好,在利用你,或者不能理解你们之间的特殊爱情。如果他没法赶走你最好的同性朋友,有时候loser 会宣称你朋友勾引他。如果你和朋友及亲人联络,loser会惩罚你,问很多问题或者粗暴地谴责你。

        最后你会觉得,与其被骂被责备,被审问和虐待,还不如不要和朋友亲人联络。你试图跟朋友和亲人保持距离,于是他们生你的气,然后loser 就会告诉你,他们又在对你不好了,你最好和他们保持距离。一旦你和其他人隔离开来,失去支持,loser 就更加方便加强对你的控制。

    6. “虐待-体贴”的循环:Loser 的行为在虐待与体贴间来回循环。循环的一开始,他故意伤害你,虐待你。你会因为一些小事被责骂,被诅咒,被威胁。第二天他会突然变得很温柔体贴,像你们刚开始约会那样为你做很多事情。于是你留了下来,希望这次的虐待-体贴循环是最后一次。虐待期的另一个后果是让loser有机会对你或者你关心的人做出恶劣的评价,再次蚕食你的自尊和自信。Loser 常常会事后拼命道歉,但是你的自尊已经收到了伤害——而这正是他的计划。

    7.错的总是你:如果loser生气了,或者自己做错了事,他会反过来怪你。当他欺骗你,对你大喊大叫,对你很坏,毁坏你的物品,或者公开的羞辱你——不知怎么这都成了你的错,你造成的结果。如果你约会迟到了10分钟,那么他以每小时80迈的速度开车,把其他驾驶者从路上挤走,并且整晚上都板着脸,这些都是因为你的错。

          Loser 会告诉你,如果你没犯那些简单的错误,如果你能更爱他一些,或者没有质疑他的所作所为,如果你能无限包容,他就不会生气,也不会有那些过分的举动。Loser 永远不会(这里强调一下,是永远不会)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责任总是别人的。如果他发狂似的驾驶,要把某个无辜的驾驶者挤出高速公路——他会觉得那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别人的责任,因为别人换车道时没打转向灯。他会给你造成这种印象——是你招来了他的愤怒,咆哮,和攻击,你活该遭遇他的怒火,暴力,冷漠,或者殴打。

    8.分手恐慌:Loser 为分手的念头而恐慌——除非分手完全是他的主意,那么他会像甩一块烫手的石头一样把你扔掉。当你提出要结束关系的时候,虐待型的男友常常会崩溃哭泣,他会恳求你,发誓一定会改变,还表示愿意和你结婚,和你去旅行,送你礼物。男女loser都可能威胁要自杀,或者回到前情人的身边(对方大概在庆幸终于摆脱掉他了),或者要辞职离开这个地方——就好像你得为他的决定负责似的。Loser 会做很多让步,提出妥协方案,比如“哪怕让我们再约会一个月吧!”

    他们会电话轰炸你,常常5分钟一个,寄希望于你会做出让步,或者和他们见面,哪怕只是为了停止电话骚扰。有些人会给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他的朋友,或者任何他想到的人打电话——只为了让这些人给你打电话,转达他有多爱你。有创意的loser很会给你造成大量的社会和舆论压力,逼对方宁愿回到糟糕的旧关系中也不愿意忍受这种压力。

         想象一下吧,你想要终止关系,结果从他的所有亲戚那里接到哀恳的电话(他们暗地里希望你继续和loser呆着一起,这样他们就不用被他骚扰),在报纸上读到恳求你回来的广告,更糟糕的是在本地的布告版上,每天都在工作的地方收到花束,他甚至会跑到你工作的地方,当着你的同事的面献上结婚戒指(男性loser手法)或者告诉你她可能怀孕了(女性loser手法)!给你造成情绪上的紧张气氛,从而控制你的感情。如果你回到他身边,下次你再想要分手,就会害怕遇到更糟糕更强烈的反应。后来他也会常常跟人回忆起以前的分手事故,进一步证明你是多么坏的人,你多亏待他

           。记住,如果你的爱狗跳过栅栏逃跑了,你把它找回来以后就会建造更高的栅栏。一旦返回落入loser的掌控——下一次的逃离会加倍的困难。

网友:
9. 催促你放弃外来兴趣: Loser 会鼓励你放弃业余爱好,兴趣,以及同其他人的来往。如果你想自己干点什么,他会非要陪着你,让你全程都感觉很糟糕。他这么做的动机是防止你拥有他无法完全控制的兴趣爱好。

    10.神经质的控制: Loser会不停的查岗,时刻追踪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如果你和异性说话,他会问上20个问题,例如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如果你不接他的电话,他会盘问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你在和谁说话,等等等等。他会注意到你汽车上的泥巴,然后质问你为什么要去某个地方买东西,质问你为什么要给某个朋友打电话,某个朋友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等等等等。

               有些 loser 会跟踪你到某个商店,事后假装不知道,问你是不是到某处买过东西,好抓住你有没有在撒谎。在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会偷看你的信件,搜查你的钱包,拨你电话上的重拨键,甚至翻你的垃圾来搜寻证据。高技术loser可能会鼓励你在他们家打一些给朋友的“私人”电话,同时偷偷的录下来检查。开始他们可能“教育”你该穿什么,该听什么音乐,在公共场所该怎么行为举止。

              最终他们会训练你不许和某些朋友熟人交谈,不许去某些地方,不要公开的谈论某些话题。如果星期五晚上不约会,loser会告诉你,他会给你打电话——但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样就可以保证你整晚都呆在家里等他电话,一边还害怕如果不在家等电话会遭到怎样的言语上的羞辱和质问。运用这种技巧,loser 可以自己随心所欲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即使不在场也能遥控你的行为。

    11.公共场合的困窘:为了在公共场合也能控制你,loser 会在私下里或者当着别人的面攻击你,咒骂你,或者冷酷地,羞辱地谈论你。在公共场合,你发现你发表任何意见都可能招来他们当时或者事后的口头攻击。如果你和 loser 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会发现自己在公开场合总是礼貌地微笑,沉默,一直挂在他的胳膊上。你还会发现自己走路的时候低着头,害怕遇到可能和你交谈的朋友,以至于招来 loser 愤怒的反应。

  12.永远不够: Loser 让你相信,你永远不够好,你说的“我爱你”怎么也不够多,你站的时候靠得不够近,你对他的“牺牲”的回报远远不够,你的行为也总是和期望的有很大距离。这是另一种摧毁你的自尊和自信的手法。这样训练了几个月之后,他会开始告诉你,你是多么幸运才能找到像他那样的伴侣——他居然可以容忍像你这样无能和无价值的人。

网友:
         13.理所当然:Loser 持有非常理所当然的态度,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而理直气壮。如果在开车的时候被人挡住,Loser 认为自己完全有权把他挤到路边,攻击他,或者在暴怒的时候威胁别人的生命。别忘了,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总有一天会落在你身上。如果你不服从 loser 的要求和命令,或者触犯他的规则,他会觉得完全有权惩罚你,手段呢,只要他说正当就正当喽。

    14.你的朋友和亲人不喜欢他: 你跟 loser 的恋爱关系一旦持续下去,你的朋友和亲人会注意到 loser 是怎样对待你的。他们会注意到你连性情都变了,也许你开始躲避人际交往。他们会警告你,表示忧虑,然后loser就会告诉你,他们这是在妒嫉你拥有的“特殊的爱”。

       Loser 会把你的亲人朋友的质疑和意见作为他们有意跟你过不去的证据——而不是对他的意见。单纯提到你的亲人和朋友也会引起 loser 愤怒的反击,结果呢,你不再谈及那些你关心的人,甚至自己的亲人。任何和你亲近的人都让 loser 感到妒嫉和受到威胁,甚至包括你的儿女。在某些情况下,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会被禁止到你家来看望你。

    15.坏故事: 当一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你常常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的性格。俗话说,只要给他够长的绳子,他最终会把自己吊死。听别人叙述自己的过去,让我们了解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想怎样讨好我们。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会讲述关于自嘲,讲好笑的故事。

              Loser 则讲述关于暴力,侵犯,冷漠待人,以及拒绝别人的故事。他可能会对你描述过去的恋爱关系,不管跟谁好过,他都会强调是对方背叛或者伤害了自己,而他对人家是很好的。他会吹嘘自己的暴脾气,因为本来就不觉得暴力倾向是错的。事实上他对自己这种“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态度还很得意。一个人讲什么故事,能反映讲故事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好像民间故事和传说描述了某种文化。仔细倾听这些故事——你会了解你最终会被怎样对待,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16.服务生测试:据说在约会的时候,你的约会对象对待服务生或者其他异性的态度就是六个月以后他对你的态度。“蜜月期”里也许他小心翼翼地把你象国王或者皇后那么宠着。但 loser并没有忘记他对待异性的本来态度,对服务生,职员以及其他人仍然恶语相向。如果他们小气吝啬,你就不用指望蜜月期后还能收到任何礼物与付出。如果他们发牢骚,抱怨,批评,并且折磨别人,六个月后受这种气的就会是你。

         心智正常的人的行为是一致的,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你发现自己跟一个前倨后恭的人在一起,把你当皇后并且把其他女人当泥土,那你还是快跑吧。

网友:
   17. 名声: 上面说到,心智正常的人言行不会随着时间和场合的变化有太多的改变。Loser 则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名声——有些人对他大加赞扬,其他人则警告你他是大麻烦。如果你询问十个人对一家新开张的餐馆的印象——五个人说它很棒,另外五个人说它是个危险的陷阱——你会明白在那儿吃饭要冒点风险。事实上loser可能会吹嘘自己的某种名声——常给别人颜色看,花花公子,爆脾气,或者很疯狂。他可能会讲述一些过去的经历,里面有人责备他做事疯狂,或者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

    要注意观察对方的口碑。口碑是公众对于一个人的集体印象。如果一个人的口碑很有两面性,走极端,这可能就是风险的信号。一旦蜜月期过去,你就得面对坏的那一面了。因为脾气和行为的坏习惯,你会发现loser几乎没什么朋友,只有熟人。心智健康,善恶感强的人不会容忍 loser 那种恶劣对人的交往方式。如果你发觉自己不喜欢loser的朋友,那是因为他们和loser 根本是同一类人。

    18.走在蛋壳上: 上面说过,跟 loser 恋爱一段后你就会有这些遭遇: 口头辱骂,怒火爆发,因为小事被反复盘问,目睹他们对别人的暴力/威胁,对你的行为神经质的追根究底,以及用各种手法贬低你的人格。你会发现,当他们在场时,你好像“走在蛋壳上”——不敢挑起新话题,不敢提到你刚和某个朋友说过话或者见过面,也不敢质疑或批评 loser 的所作所为。你没法体会到爱情的温暖和安慰,而是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中,跟别人说话时也紧张不已,生怕你得事后因为他们的话而拼命劝解 loser,并且害怕遇到熟人不得不打招呼。

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安全而不是危险——这正是loser想要的效果,这样一来他们对你的控制就会不受干扰。

    19.不算数的感受/意见: Loser 一般都很自我中心,自我膨胀,以至于他认为别人的感受和意见都不算数。如果你给他提一点意见或疑问,他就会告诉你,你的感受和意见是不合理的,愚蠢的,单单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你不正常。Loser 对你的感受和意见毫无兴趣——但是你敢于质疑他的行为却使他很恼火。Loser 非常抵触和敌视所有的批评意见,别人一质疑他就会暴跳如雷。

    20.他们让你“疯狂”: Loser 的破坏性行为给你造成的效果就是为保护自己开始作一些“疯狂”的举动。如果 loser 计划在晚上8点来,你会给气象台打电话,这样他按你电话上的重拨键就不会发现什么;检查自己的垃圾桶以确保没有可疑或者惹祸的东西;

你给亲人朋友打电话叫他们那天晚上不要打给你;你警告亲友不要提起某些话题;你足不出户以免遇到同事和朋友;并且,你尽量不跟别人说话,因为害怕招来事后盘问。你也开始变得神经质——对穿什么和说什么很小心。没有暴力倾向的男人会忽然发现自己跟女性 loser 打架;

没有暴力倾向的女人发现自己控制不住地大喊大叫(一般是被语言或者身体攻击的时候)。当我们开始保护自己的人身和精神安全时,行为习惯什么都变得不正常了,以至于我们以为自己要“发狂”了。请一定记住,长期处在战斗状态下的人,是没有所谓的“正常行为”的。如果你能在永久的心理创伤形成前离开 loser,行为自然会恢复正常的。

网友:
这长。。。说啥哪?
没心情仔细看。。。还是莫名其妙。?不会只有我自己这样吧?看图的习惯  成为 职业病了?

网友:
我很仔细的看完了,不得不承认,作者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彻,很深刻。以至于我在拜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除了虚心受教以外,做不了其他任何事。非常感谢彼岸花儿的分享~

网友:
老实说, 我也没有很仔细很仔细的看完, 大概看了十几条.......
转载的时候, 那个楼主强烈的推荐, 我就立刻严肃起来了....
所以还是严肃的给大家分享下..... :D

因为其中几点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A:
好长。。。。看起来好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长。。。。看起来好吃力。。。。。

我也觉得, 辛苦你了....
可惜LOSER的特征太多了.....

网友:
好长呀~

就是发现好长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有些东西还是挺有用的~ 自己保存着~

网友:
恩。。。。
心理战。。。
不知不觉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