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16读取出现奇怪的问题,很让人恼火

楼主(2009-07-25):
24c16读取出现奇怪的问题,很让人恼火
型号 24c16a 27pu,用10k电阻上拉,一直处于非写保护状态
用了两个EEPROM,最初一切正常,读写一段时间后都有类似以下情况出现
第0页第一次读取数据正常,再读取一次得到乱码
第1页读取正常
第2页第一次读取乱码,再读取一次正常
有几页写入后第一次读取乱码,写入另一页后再读取正常。
当然,我没有试验所有页,但确实有固定的几页的读取有点问题。
有延时,不存在没写入的问题。
官方说明使用5.1K的电阻上拉,我用的是10K的电阻,不知是否有影响.
[
]
电阻
确实
影响

网友:
我明白了,原来读取后在 stop前,必须发送一个NACK
不过器件手册上的那个no ack有歧义,到底是不发送ack呢还是发送一个no ack,没有说太清楚.
找了些关于i2c的资料才了解到这一点.

网友A:
我用的24c04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比方说我写进一个数据到第一个地址单元,再从第一个地址单元读取这个数据,这个时候是好的。当我再想写另外一个数据进第一个地址单元,再把它读出来,我发现他还是我第一次写的数据。我写第二个数据单元又正常了。是不是这种器件的每一个地址单元只支持一次烧写,直到地址溢出时才会覆盖以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