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sci初始化求助

楼主:
void InitSci(void)
//
这个函数不懂。

{

// Initialize SCI-A:

*UART_MODE = 0x44;            //什么意思?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30; //什么意思?
}
最近学习dsp2812,这一块还是云里雾里,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还是自己看书解决的。一个是设置232的通信协议,一个就是开SCI的控制输入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