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入门需要多久?

楼主: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算入门dsp啦?
一个月够吗?抑或更长???
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

网友:
据我的老师说,>半年

:D  :D 据我的老师说,>半年,不知真假,我最近刚开始学习DSP,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假了吧,老师给我一个月的时间,结果半个月就要我要实战啦,半年太长了吧,没的时间啊!

网友:
那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仅仅是使用,一个月也差不多。如果是使用算法之类的话,搞个几年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了,知道怎么烧写程序吗,最近苦恼这个啊~~~~~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DSP?

网友:
回复 网友B:

TMS320C2812的DSP,比较适合电机的控制的。

网友:
这个有仿真器就可以烧写的,CCS自己就带烧写插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好的,我下载了一个没有驱动usb的,着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才能够快点上手啊???

网友:
驱动都是仿真器厂家带的,CCS本身不带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要问合众达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