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AVR如何学啊

楼主:
有51的功底想学AVR,有可能吧,如何入们,高手们指教一下!

网友:
有基础就好办了,可以自制开发工具,自己焊接开发板学习
论坛里有相关资料,搜一下

网友:
可以这么说,只要熟悉51单片机,那么对于AVR,PIC,,甚至ARM,DSP等在不涉及到操作系统的前提下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看做51单片机来用,只是有些指令以及赋值方式变了变而已,很好学的

网友:
不错啊,学习了

呵呵我也想学习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导!最近又学了MSP430单片机,感觉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AVR属于RISC,它和8051这样的CISC处理器体系结构区别很大。
还是涉及到一个设计思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确定一款avr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