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ad603耦合后的带宽

楼主:
请教一下高手们。
我在做两级ad603的放大的时候出现了自激振荡的问题,然后我在输出端串了一个1k的电阻,结果它的带宽大大降低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既解决自激问题有不对带宽有很大影响?
其次,在焊接这种容易自激的芯片时候(没有做pcb的前提下)应该如何布线来解决自激振荡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芯片资料

有标准电路啊 还有说明 单独AD603的输出的话 自己看资料就可以了

资料上 写的很清楚怎么用的

网友:
两级高增益运算放大器直接串联很容易自激的。
级与级之间要进行隔离,例如用共射放大器隔离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

我再修正下我的电路··

网友:
三楼讲的真准

网友:
两级高增益运算放大器直接串联很容易自激的。
级与级之间要进行隔离,例如用共射放大器隔离
xu__changhua

网友:
两级放大电路之间一般是用电压跟随器的,即可以实现隔离,又可以阻抗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啊!

网友:
ZHE  GE  MEI  YONG  GUO !

网友:
对7楼的回复

楼主的AD603是宽频带数控增益的运放,价格不菲,如果用一般的低价位运放电压跟随器的话电路带宽受到限制,而超高频三极管很便宜,因此最好要用三极管射极跟随器隔离。

网友:
用三极管射极跟随器隔离会影响低频特性吗?

网友:
三极管射极跟随器

我们现在就用三极管做的跟随器但是电路出现削平了!!信号很不好!

网友:
我很赞成用分立元件搭建的隔离电路

网友:
两级间接上电容进行隔离

网友:
天哪

怎么我都调不出来呢

网友:
晕死算了

你给我PDF没用!

网友:
AD603不好调啊

网友:
谢谢楼主啊 ,这东西真好,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网友:
下的东西是英文的,晕啊。。。

网友:
学习,看看都说些什

网友:
43b4tbre

网友:
用电压跟随器

网友:
申请些带宽15M左右的运放做跟随,效果很好!输入输出个一个,想不好都难

网友:
给力啊,学习了!

网友:
问题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