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会:单片机如何与摄像头进行连接,及其的连接电路和软件编程吗??

楼主:
单片机如何与摄像头进行连接,及其的连接电路和软件编程??
其实可以不用单片机的。。。ARM也可以的。。但是最好用单片机(我就对单片机熟悉点)
迷茫啊。。。。在网上找了好多天都找不到。。。有哪个高手有经验的给点灵感啊。。
呵呵。。。我的邮箱 l_h_y_1987@126.com    可以发给我哦。。先谢谢了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说说你的思路吧,这样大家才好帮助你。

网友:
不好意思。。前几天回去。。。今天才看到。。。我的思路就是。。用单片机处理摄像头传来的图片。。然后传到电脑上显示出来。。这样。。
你们看。。可以实现吗。。。。

网友:
我做过这方面的课题,使用的一个模拟摄像头,三根线的,电源,信号和地。

网友:
如果你要在电脑上显示实时图像的话,首先得有一个可以显示的软件。单片机对输入的模拟信号(图像)是无法直接进行处理的,首先要转化为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啊

网友:
那么你就要选一款内部有AD转换的单片机,当然要是很复杂的图像处理,用单片机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最好用ARM或者DSP,速度快一点的

网友:
额。。。可不可以仿真出来的啊。。。

网友:
如果你要在电脑上显示实时图像的话,首先得有一个可以显示的软件。单片机对输入的模拟信号(图像)是无法直接进行处理的,首先要转化为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啊
那个。。。摄像头不是可以直接把图像转换成数字。。然后输出出来的吗。。。。

网友:
我是一点思路也没有。。我就是想把它给仿真出来。。但是。。貌似有点难度。。

网友:
哦,对啊,那就是数字输出的摄像头了,这种摄像头更方便了啊,直接读出数据即可,然后对读出的数据进行处理,这就涉及到图像处理这一块了

网友: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单片机他要处理什么东西的啊。。。我不知道要处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