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S(轮胎压力监测系统)、PKE产品之我见

楼主:
本人在TPMS以及防盗器行业已经混了5年了,总的来说,已经从对TPMS和防盗器的懵懂状态走了出来,现将自己的体会,谈下,请对此行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
一、        TPMS,这是个让人喜欢让人忧的产品,让人喜欢的是他真正在危难的时刻(如轮
胎漏气、高温、高压等危险情况)给了你无私的帮助,及时给了你发生危险情况时的提前预警,让你避免了无法预知的生命威胁问题;但是他又是让人头疼的但又不舍得放弃的可爱的生命,因为,走TPMS的销售道路太难了,许多人刚开始时以为TPMS时暴利行业,于是纷纷进入,想大捞一笔,可谁知道,进去后才知道,TPMS的水很深,可以说深不见低,好象是雾里看花,看的见摸不着,让人心里又恨又疼!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认为是这样的:
1、        生产厂家本身的问题
有好多生产商,急于将产品推向市场,导致了产品没有质量没有过关,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
A、        漏气,外壳断裂:其原因是对气门嘴的选材过于随意,同时对外壳的材质过于随意,
也许是厂家有过生产其他产品的经验,认为外壳随便一个能装的下就可以了,但是,TPMS来说,这种逻辑就要重新推理了,因为传感器是在轮胎内工作,经常处于高温以及高速状态,时间久了,他的劣根性就显示出来了,有的产品即使是在仓库内放着,外壳就会断裂,发生断裂后,客户就要退货了,退货多了,对TPMS行业就有了看法,认为产品太烂,有了这种想法,您看,TPMS行业能好的了吗?
出现这种情况的产品最好研究下TPMS外壳的材质;

B、        结构设计不合理:发射器的结构设计是需要动脑筋的,因为他经常在高速下运转,
不能对车体的重量产生太多的附加量,同时轮胎也是需要更换以及对调的,在更换轮胎时,需要将传感器拆掉,这时有的产品就会出问题了,当压轮胎时,会将传感器压坏,连同气门嘴一起断裂,当轮胎没气时,如果传感器做的太大,没气的轮胎也会将传感器压烂,出现这种情况后,吃亏的是终点客户,花了钱,还没有体现出他的作用呢,产品就坏了,能对TPMS行业有信心吗?
C、        电子设计有缺陷:TPMS传感器的电路相对来说是很简单,但是难就难在他是在轮
胎内工作,即使是很有经验的电子工程师如果没有做过这种产品,也是很难想到他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在轮胎内工作时,所有的高频信号大部分会被“吃掉”,如果公司内没有相关的测试设备最好不要推进市场,因为他的一致性是很难做到的,不要以为刚装上后效果很好就可以了,运行一段时间后您就知道问题有多少了?做发射器的电路时,一定要考虑多方面,比如,外壳结构,电池安装,产品的安装方向,省电模式,防水处理等等问题;
D、        软件没有定位好:在设计TPMS软件时,在传感器这一端,还真的没有什么可挑
剔性,因为大部分软件低层代码,供应商都写好了,您只要把唤醒时间控制好,把发射程序处理好就可以了,但注意的问题是,在冲气或者放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出现突然不发射的情况,同时要把判断漏气的情况处理好,并且在校验时采用CRC校验(千万不要用累加校验法,很容易误报),能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在传感器的软件方面就算是合格了;
        但在接收主机部分,有的厂家做的就不到位了,也许是因为避免某种缺陷的原因,作成了不管有没有接收到信号,到时间就显示数据出来,也就是说循环显示各轮胎的数据,这样,即使是发射器坏掉,用户也不会知道,因为相对应的轮位还在显示数据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轮胎出现了状况,接收器是不会报警的,所以,这也是对用户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做成4轮数据同时显示的,哪个轮胎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信号,就提示报警,这样,也让用户明白哪里出了问题,厂家千万不要有掩耳盗铃的心态;
2、        一级供应商的问题
     这里的一级供应商指的是传感器的供应商,现在市面上的TPMS方案大部分被GE,INFINEON,FREESCALE所垄断,FREESCALE的就不说了,他的第一代传感器害了不少人,我就是其中之一,第2代听说还不错,集成了大量的功能,但还没有推向市场,谁知道呢?另外两家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应该占了98%吧,我想大部分做TPMS的朋友都是用的这两家之一的方案吧,在国内他们才是真正的老大,最挣钱的应该是他们,您想,他们的传感器就是那个价格,想降价那要看他们的心情,不过他们的心情一般不会好,所以请您不要奢望着他们把价格降低了,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自己算了一笔帐,一个发射器的价格成本大约在70-80左右,传感器IC的价格就会占到50%-60%左右,所以,您卖一个发射器的价格是多少,100块吗?客户接受吗?况且所有的质量问题您要自己买单,和他们没关系;
这里不是批评他们,我知道,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毕竟中国是条大鱼,反正你不上钩我就会上钩,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又没逼着你做这个,对吧;但是我仍然想呼吁老大们,请体谅中国的“劳苦大众”,想让TPMS在中国有个好的发展,请选好有实力的厂家去推广传感器,不要谁做都行,要么您就大出血,进行降价处理,中间的代理商也不要太黑,挣点就可以了,您把价格抬的那么高,谁买啊,苦的是生产厂家和终端消费者啊?
3、国情问题:首先声明,这里我不想谈论政治,我也不懂政治,这里说的国情是针对TPMS行业来说的,不是什么民生问题,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去谈论国家大事!
国内的TPMS产品之所以不能普及,一是因为产品是真的还没有成熟,即使有成熟的产品,因为国内客户不认同也是很难接受,因为TPMS见效太慢了,谁的车天天漏气,天天暴胎啊,我们也不希望这样,所以,TPMS不象GPS导航,汽车DVD,汽车防盗器等产品一装上车就会产生作用,有的人宁愿花5000块买套GPS导航仪,也不会花2000块买套TPMS,所以国内的用户,消费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还没有感到危险;

希望中国的TPMS行业尽快发展起来,努力把产品做好,这里说的把产品做好,不是说做的如何花哨,而是说做的如何结实,耐用,5年内不会出现问题,这样才叫好,太花哨的产品反而质量不好控制,对TPMS来说,简单,实用才是根本,当然如果你有实力也可以做的漂亮点,毕竟人人都是爱美的,但前提是请保证质量;
二、PKE防盗系统
本人也在汽车防盗行业混了几年了,对防盗器这种产品来说,简直是没什么感觉了,千篇一律,不过最近的PKE和GSM+GPS防盗的产品突然感觉有点意思了,毕竟自己是搞技术的,对新的东西(自己没做过的)就是有追求欲,自己和几个同事奋斗了几个昼夜,将PKE和适合家庭用的GSM防盗做出来,并借助公司平台推向了市场,反馈还不错,对PKE来说,最难做的就是低频距离的控制,远了不好,近了也不好,如果做PKE,有如下建议:
1、        选择好的PKE方案;
2、        多装车测试;
3、        了解客户的主要心态,是为了开关锁方便还是为了多装些功能,若是就为了开关锁方便那你就一定要把装车距离控制在1.5M,最好装两个发射基站,其他的功能就要少做,这样不仅减少成本,也能把产品做好;如果客户是为了给自己的车升升级,那你就要好好考虑下了,把低频距离控制好后,还要考虑有哪些好的功能要加,现在最流行最前端的就是PKE+GSM+GPS定位+专车专用;
以上言论是本人有感而发,随便乱说的,希望各位大侠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往心里去,但希望对TPMS和PKE感兴趣的朋友请交流下,我也想提高啊,对不?

网友:
CRC_16检验原代码

已验证并投入使用的小程序:lol
*****************************************
**名称: CRC_SOFT
**功能:完成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CRC检验计算
**输入:DATA------DATA+8
**输出:BUFFH,BUFFL
****************************************
LOW_Polynomial  equ  $10          ;CRC校验
HIGH_Polynomial  equ  $08

CRC_SOFT:
     clrx
     clrh
     clra
     mov    #LOW_Polynomial,DAT3
     mov    #HIGH_Polynomial,DAT4
     mov    #$ff,BUFFL
     mov    #$ff,BUFFH
     mov    #!56,COUNT
     mov    #8,NUM0
     LDX    #NB_DATA
     ADD     DATA-1,X
     STA     DA_BUFF
     DECX
CRC16_loop0:
    STA $FFFF
     clr    DAT2                ;x1
     clr    DAT1                ;x0
     brclr  7,BUFFH,CRC16_loop1
     bset   0,DAT1
CRC16_loop1:
     clc
     lda    NUM0
     cmp    #0
     bne    CRC16_loop2

     ADD     DATA-1,X
     STA     DA_BUFF
     DECX
     mov    #8,NUM0
CRC16_loop2:
      STA $FFFF
     lsl    DA_BUFF
     dec   NUM0
     bcs    CRC16_loop3
     bclr   0,DAT2
     jmp    CRC16_loop4
CRC16_loop3:
     bset   0,DAT2
CRC16_loop4:
     lda    DAT1
     eor    DAT2
     sta    DAT1
     brset  0,DAT1,yihuo
     jmp    CRC16_loop5
yihuo:
     lda    BUFFL
     eor    DAT3
     sta    BUFFL
     lda    BUFFH
     eor    DAT4
     sta    BUFFH
CRC16_loop5:
     lsl    BUFFL
     rol    BUFFH       ;CRC_H
     lda    BUFFL
     ora    DAT1
     sta    BUFFL       ;CRC_L
     STA    $FFFF
     dbnz   COUNT,CRC16_loop0
     RTS
CRC_Check:
          JSR    CRC_SOFT
          LDA    BUFFL
          CMP    DATA+1
          BNE    Check_Bad
          LDA    BUFFH
          CMP    DATA
          BNE    Check_Bad
          RTS
Check_Bad:
          RSP
          sta     $ffff
          JMP    Loop
MAIN:
Loop:
                 JSR    RECEIVE_IN
                 BSR    CRC_Check
                STA   $FFFF
               JMP    LOOP

网友:
支持下,本人正在了解这个行业,能看到原创不错

网友:
多谢支持

明天将发布TPMS相关专题,象结构啊,防水处理啊,软硬件设计中的难点等等,本人将一步一步的分析下去,但有些东西说的也许不对,但我会尽量将自己实际遇到的难题并解决了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网友:
再见了,可恶的漏气误报

在04年刚刚毕业时,有幸进入了TPMS行业,和几个同时兴致勃勃的干了起来,当时并不知道TPMS是个什么东西,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对行业有什么研究,只知道把工作做好,拿到应得的工资,但也是拉开了大干一场的架势,毕竟刚毕业,对技术也是很有神秘感,特别是感觉自己写的程序烧进片子后,她按照自己的思路跑起来时的飞速的快感,于是不分昼夜的干,从11月份搞到05年的1月份,终于出了样机,当时的样机现在看来,就是在学校里做的演示板,就是四个发射模块发射程序,一个接收模块接收数据,然后加四展灯显示哪个模块收到信号了,但当时可没有象现在这样对这个事情斥之一鼻,那时可是兴奋的不得了,当时我们的副总可能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情绪能维持下去,“产品”简单但也是陪我们喝酒喝了两个小时,唱歌唱了两个小时,老板也在旁边“瞎起劲”,每个人给了我们5K的奖金,当时自己感觉就是最厉害的人物了,感觉技术也不过如此,TPMS,靠,也就是这个diao样!!!
     趁着兴奋劲,马上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出正式样机,装车测试,又奋斗了几个月,产品出来了,一装车傻眼了,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        信号质量差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当然是高频没有做好了,想想就可笑,当时的公司连台示波器都没有,就不用说什么品谱仪啊、信号发生器啊、网络分析仪啊等等,连听都没听过,你想,高频能做吗,不客气的批评自己,连什么叫高频都不知道!!!后来闷了几个昼夜,访亲问友,求遍了人,终于搞明白,搞技术,特别是搞高频,原来还需要示波器,信号发生器这种“高档”的仪器,呵呵,可笑吧!!于是马上买仪器,买设备,学习操作方法,调匹配,调频偏,提高灵敏度,增加发射功率,装车,拆下来,再装,再拆……;不分昼夜的忙活了三个月,终于装在轮胎上能收到信号了,你还别说,效果还算可以(我现在想,当时应该是蒙对的);
     然后就是装车测试,那两天时间也够爽的,每天早晨起来,开着装着产品的车,把东莞的大街小巷逛了个边(当然路边的美女也是不放过,要多盯两眼的,嘿嘿),但是,有一天正看着路边的"野花"时,问题出现了,而且是大问题;
二、        漏气误报警
“左前漏气轮胎漏气警告”,同时,刺耳的蜂鸣声也同时响起,把我们三个人瞎坏了(同时也有点窃喜,终于发挥作用了),”轮胎漏气了,快停车”,几个人同时喊,于是马上停车,几双眼睛同时盯着显示器,看气压数据是否改变,盯了10分钟,气压一点没变,10分钟内,漏气报警发生了三次,于是灰溜溜的跑回了办公室,马上检查软硬件,当时那个水平,根本就查不到原因的,还是我们副总厉害,想到了用电脑连接串口,显示原始数据,在事故发生点接收原始数据,然后保存,回来分析,发现在那个地方,每搁一段时间,就会有错误数据被接收,当然漏气标志位也是非法存在;
     几个人抓掉了几千根头发,同时又是访亲问友,模拟测试等等,最后终于知道问题可能出现在两个方面:
1、        漏气判断方法不合理
     最古老的判断方法是,在多长时间内,气压变化了多少,就认为是漏气,没有采取特殊处理,所以,在温度生高或者降低时,气压会随着温度变化,同时,对于变化的气压没有经过特殊处理,就是判断当时的气压和原始的气压,所以会产生这个现象,在这里,建议大家采用最大最小代替加时间累计法则,这样,误报的问题减少70%;
2、        校验程序不合理
最古老的高频校验数据,是累加数据归零法则,这种校验方式,做做DEMO板还可以,但真正装在轮胎内,能把你害死,在特定的环境里,能接收一大堆的错误数据,并且校验也可以通过,在这里,建议大家用CRC校验法,最好后CRC16的,更稳定,相关CRC16的检验原代码在本人的相关文章里,有提到,在这里就不增加字符了(可参考本人在ALIBABA的博客或者在2@1@IC论坛里本人发的帖子);
以上两种方式都加上后,对于漏气误报的问题,已经解决,当然结
构方面也是解决误报的重要因素,但在软件硬件方面,本人做的产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说有误报警的现象,当然其他人做的也应该没有,也许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因此,那些仍然利用累加校验法则的商家需要注意了,请升级你的产品!!!
          QQ:55839373      09年7月29日夜

网友:
方案开发,你感兴趣吗?

承接TPMS、PKE、单双向防盗器、GSM家居防盗、倒车雷达项目开发
本人多年从事TPMS,PKE,单双向汽车防盗器,家庭GSM防盗以及汽车GSM防盗,倒车雷达等汽车电子产品的开发与制作,欲承接以上产品的方案开发,大致情况如下:
1、TPMS:承接GE,英飞凌等传感器的TPMS方案开发,包含发射、接收等主机的软硬件调试、低频唤醒,加速度调试等各种TPMS方面的技术支持,LCD、LED、OLED,TFT显示,蜂鸣器报警,语音报警等多种报警方式可选,车载供电,可充电电池供电等多种供电方式可选,低频唤醒、定时唤醒、加速度唤醒等多种唤醒省电模式,ID读入定位、RFID技术的轮胎定位等多种轮胎定位模式可选,315M(不推荐)、433.92M,868M频率可选,ASK(不推荐)、FSK调制方式,软件、硬件解码方式,大车、小车、商务车等适合各种车型的TPMS产品,只要您能提出要求,就可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价格大致在4K--10K之间,根据您要求的难易程度来定;
2、PKE:承接PKE方案开发,包含遥控器,主机以及RFID模块的软硬件开发,滚动码,学习码可选择,功能由您定,根据您要求的功能的复杂程度,价格在4K--8K之间;
3、单双向防盗系统:这种产品就简单多了,市面上大把,只要您能提出要求就能做出来,价格很便宜,2K--10K之间,根据心情可半卖半送;
4、家居(汽车)GSM防盗+GPS定位: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高点,但做完后也没什么太难的东西,和其他产品一样,主要是考究软件功夫,当然硬件上也有技术含量,看您是什么想法?价格也不会象方案公司一样贵的要死,根据您要求的难易程度,价格区间在6K--15K之间;
5、倒车雷达:4至8探头,有线、无线数据传输,可学习型雷达,LED、LCD、TFT显示,蜂鸣器提示、语音提示等多种类型的倒车雷达产品开发,根据您的要求依然可半卖半送,价格很便宜,2K-8K之间;

以上产品均可在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不求挣钱,只求多交朋友广纳人缘;以上报价均不含开板费用以及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贵重材料费用;
本人所开发过并投入生产销售的产品,可参考www.nannar.cn,或者www.moktpms.com或者www.tipi.cn,如果里面有您相中的产品,本人也可提供现货,量大从优;

联系方式:
电话:13480479043  乔生
QQ: 55839373

网友:
在温度生高或者降低时,气压会随着温度变化
CRC校验法
很好,有借鉴。

网友:
不错 很好 谢谢各位

网友:
真的很不错,我在TPMS。

还在开发阶段,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不错

说出了这两个行业的心声
有机会得好好跟楼主讨教

网友:
TPMS(轮胎压力监测系统)项目报告

TPMS(轮胎压力监测系统)项目报告
                  --------论自己开发与外包开发
一、        项目开发
1、        选择方案
对于TPMS项目的方案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主要是测量端的方案选
择,目前TPMS的方案主要有GE、Infineon、FREESCALE等大的供应方案商,他们提供的IC在全球均有不同的销售量,也是经过实践验证的产品,由于FREESCALE自从第一代产品由于质量原因被厂家淘汰后,出的第二代产品目前还没有正式出货,还处于试产阶段,但他的性价比比较高点,等他们正式出货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目前来说,最流通的是GE的方案,也是比较成熟的产品,Infineon的传感器价格与GE的相差不大,价格虽然较低些,但他在供货方面没有GE及时,因此,建议选择GE的传感器,他在技术支持、供货、价格上都有相当的优势;
当然不仅是要选择传感器,对于高频方案、接收主机的方案选择方面都很重要,因为他牵涉到以后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对于技术上的问题,委托专业的开发商,代替厂家开发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为专业的开发商或者合作团队,他们拥有几年的产品经验,对于产品的质量控制,拥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和经验来保证产品开发方面的不足,并且,他们的技术支持也会是一流的,不管是开发还是以后的生产,他们都会尽力的提供帮助,当然对于合作商的控制也要有严整的流程来作为辅助;
2、        产品开发需要投入的主要仪器和设备
TPMS的产品开发是个比较大的工程,需要投入的仪器和设备比较多,
比如:
A、        网络分析仪(价格每台在20万—30万之间)       1台
B、        1G信号发生器(价格每台在3万—5万)        1台
C、        1G—2G品普分析仪(二手的价格每台在5万—6万之间) 1台
D、        震动实验台(价格每台在3万—5万之间)        1台
E、        高低温实验箱(价格每台在4万—5万之间)         1台
F、        汽车打火干扰实验台,(价格每台在1万—2万之间)  1台
G、        网络屏蔽房(价格每台在3万—4万之间)        2间
H、        气压测试台(价格每台在1.5万—3万之间)      1台
I、            高速旋转实验台(价格每台在3万—5万之间)      1台

以上是主要仪器的配备,其他的比如示波器(100M)\轮胎气压旋转台\气泵等没有包含在内;
3、        产品开发需要的人员配备
TPMS产品的开发,必须要配备如下人员:
A、        高频工程师(深圳的工资水平每月在8K—15K)一名
B、        硬件工程师(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资水平每月在4K—6K)  两名
C、        软件工程师(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资水平每月在8K—10K) 两名
D、        结构工程师(工资水平暂时没有考察)  两名
E、        测试工程师(工资水平暂时没有考察)  两名
如上为产品开发过程中必须要配备的人员,且相关人员需要在TPMS行业工作过1年—2年的时间,这样产品才能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做好,如果用没有经验的人来搞TPMS产品,那么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将会是很大的,需要在不断的失败中摸索经验;但如一中所述,如果采用寻找合作团对,以上人员的开支,主要是产品开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将会大大减少;
二、        产品的生产
1、        产品生产需要的仪器设备

A、1G信号发生器  (二手的价格每台在 1万左右)        1台
B、品谱仪      (二手的价格每台在3万左右)           1台
C、高温实验箱(价格每台在2万—3万之间)                1台
     D、气压测试台(手工制作价格每台在1万—1.5万之间)       2台
E、气泵(输出气压范围在20KG—30KG之间,价格在1万—2万之间)  1台
F、示波器(100M示波器价格在7000---1万)                          2台
G、回流焊(价格在10---20万)                                      1台
以上不包含FULUK万用表、可调开关电源、恒温防静电烙铁等小型设备;
2、        产品生产需要配备的工程人员
A、        硬件工程师(稍微懂点数字和模拟电路的知识即可,工资水平在3K—4K)
B、        测试工程师(稍微懂点产品工作流程即可,工资水平在3K—5K)
C、        IE工程师(工资水平在3K—4K之间)
D、        维修工程师(稍微懂点数字和模拟电路的知识即可,工资水平在2K—3K)
其他的普通岗位可以根据一般的生产流程进行;
3、        生产过程当中的难点
A、        工艺流程的控制:因为TPMS产品要求的高精密度的元件组合,通常一块PCB板的元件一般都在上百个,因此工艺流程需要严格控制,以避免由于元件不匹配导致的产品的一致性和合格率降低;
B、        产品测试:TPMS产品一是工作流程的控制需要较强的逻辑性,控制不好将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因此,在产品测试的过程当中需要较细心的人员配备;同时因为TPMS产品大部分是高频收发效果的测试,因此需要的空间和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并需要一些测试方面的手工工具,比如气压测试台、电池等配备;
C、        产品组装:TPMS产品因为需要做到防水,并有很多的配件需要组装,因此需要用到高温箱来对其进行烘干,需要安排好时间流程的逻辑性;

综上所述,TPMS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验证产品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同时需要经验相当丰富的人员才能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做出合格的产品,同时,如果采用产品外包的方式,所需要投入的金钱和精力将少了很多;
虽然产品的生产有一定难度,但是只要前期产品开发做的稳定,生产的工艺流程和测试结合开发商积累的生产经验,因为开发商肯定会有完整的生产测试流程,可以全程进行指导,这样,完全可以避免完全依靠自己来做走的弯路少的多;
以上是对准备进入TPMS行业的人一点建议,希望可以帮的到您!
  乔翔 2009年12月19日深夜
             QQ:55839373
            TEL:1348047904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就是TPMS Infineon SP37,做过RKE Infineon PM51xx,PKE
不知道和RKE的是什么区别~

网友:
PKE和RKE相比主要是多了个低频模块,能实现双向验证

PKE替代RKE应该是趋势

网友:
这个行业蛮难做的

网友:
支持

我是卖车的,很多客户还是很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支持我现在就在搞PKE和一键启动的

网友:
俺是打酱油的,支持楼主。

网友:
TPMS

Everyone who sell lots of EE can do the product.Not start it from zero.which has  more risk on selling.

网友:
NPX1代表了世界第一代的远程轮胎压力检测(RTPM)传感器。
NPX1传感器集成了硅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电压力传感器和低功耗8位RISC处理器,以及一个低频唤醒输入级以满足市场上对灵活、客户定制性能、解决方案和降低总体成本的需要。
在开发阶段,可以提供一个可编程版本的传感器,使用户可以下载应用程序代码到一个可电擦写的ROM中,这样的传感器是为开发特定的应用程序而设计的。同时为了使得到更高的可靠性,用户可以选择批量产品的传感器应用程序固化在掩膜ROM中,
最新优化后固化在ROM中的系统程序,运用速度更快,消耗更低,同时提供给用户功能更加完善,更加灵便的系统子程序。

网友:
NPX1传感器集成了硅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电压力传感器和低功耗8位RISC处理器,以及一个低频唤醒输入级以满足市场上对灵活、客户定制性能、解决方案和降低总体成本的需要。
在开发阶段,可以提供一个可编程版本的传感器,使用户可以下载应用程序代码到一个可电擦写的ROM中,这样的传感器是为开发特定的应用程序而设计的。同时为了使得到更高的可靠性,用户可以选择批量产品的传感器应用程序固化在掩膜ROM中,
最新优化后固化在ROM中的系统程序,运用速度更快,消耗更低,同时提供给用户功能更加完善,更加灵便的系统子程序。

网友:
汽车轮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智能传感器NPX1

网友:
很好的了,现在这产品已经被接受了.只是质量仍然参差不齐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重新认识了这个市场

网友:
支持,多些这样的好经验

支持,多些这样的好经验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网友:
胎压传感器的最好防水密封工艺

低压注塑工艺是一种使用很小的注射压力(1.5~40bar)将封装材料注入模具并快速固化成型(5~50秒)的封装工艺方法,以达到绝缘、耐温、抗冲击、减振、防潮、防水、防尘、耐化学腐蚀等等功效。此项工艺起源于欧洲的汽车工业,到目前为止在欧美、日韩等的汽车工业领域和电子电气领域已经成功应用了十几年,在我国目前尚处在初步阶段。 其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印刷线路板(PCB )、汽车电子产品、汽车线束、车用连接器、传感器、微动开关、军用天线等等。
本文就将对电子元器件封装中的低压注塑技术做一些介绍。希望能对低压注塑技术的应用有所帮助。
一、  低压注塑工艺 这种低压注塑工艺与热塑性塑料的注塑成型技术非常相似。颗粒状的热熔胶被加热至熔化,以便在液体状态下进行下一步加工,如图1。与传统的注塑成型技术不同的是,这种单组份热熔胶在特殊设计的模具中只需要2到40巴的低压就可以完成封装电子元器件的工艺。这种低压范围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种热熔胶在熔融状态下的粘稠度很低,仅在1000到8000 mPa.s之间。另外,注塑的温度范围在180到240摄氏度之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温和地将线束、连接器、微动开关、传感器和电路板等精密、敏感的电子元器件封装起来,而不会对其产生伤害。图2为一个已经封装好的部件,被琥珀色或黑色的低压注塑材料所包封。在热熔胶被注入模具之后,随即开始冷却及固化,固化时间因胶量的不同而不同,大约在10到50秒之间。除了保护元器件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该低压注塑材料还可以起到抗冲击,缓冲应力的作用。此外,该材料还可以作为电绝缘材料。有进一步了解请向苏州康尼格科技有限公司咨询。

网友:
苏州康尼格科技有限公司可提供胎压传感器防水密封技术工艺

低压注塑工艺是一种使用很小的注射压力(1.5~40bar)将封装材料注入模具并快速固化成型(5~50秒)的封装工艺方法,以达到绝缘、耐温、抗冲击、减振、防潮、防水、防尘、耐化学腐蚀等等功效。此项工艺起源于欧洲的汽车工业,到目前为止在欧美、日韩等的汽车工业领域和电子电气领域已经成功应用了十几年,在我国目前尚处在初步阶段。 其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印刷线路板(PCB )、汽车电子产品、汽车线束、车用连接器、传感器、微动开关、军用天线等等。
本文就将对电子元器件封装中的低压注塑技术做一些介绍。希望能对低压注塑技术的应用有所帮助。
一、  低压注塑工艺 这种低压注塑工艺与热塑性塑料的注塑成型技术非常相似。颗粒状的热熔胶被加热至熔化,以便在液体状态下进行下一步加工,如图1。与传统的注塑成型技术不同的是,这种单组份热熔胶在特殊设计的模具中只需要2到40巴的低压就可以完成封装电子元器件的工艺。这种低压范围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种热熔胶在熔融状态下的粘稠度很低,仅在1000到8000 mPa.s之间。另外,注塑的温度范围在180到240摄氏度之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温和地将线束、连接器、微动开关、传感器和电路板等精密、敏感的电子元器件封装起来,而不会对其产生伤害。图2为一个已经封装好的部件,被琥珀色或黑色的低压注塑材料所包封。在热熔胶被注入模具之后,随即开始冷却及固化,固化时间因胶量的不同而不同,大约在10到50秒之间。除了保护元器件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该低压注塑材料还可以起到抗冲击,缓冲应力的作用。此外,该材料还可以作为电绝缘材料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
老师你好怎么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验证并投入使用的小程序
*****************************************
**名称: CRC_SOFT
**功能: ...

老师怎么联系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