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这么语法有么问题?

楼主:
这几准备做个频率计,正在仿真,出现问题了,好像语法有问题?
T1为定时器,50ms中断一次,20次为一秒钟,T0为计数器,记录74HC393    256分频后的进位脉冲,1秒钟到了后,停止计数,下面是计算Hz的语句,请各位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unsigned long int Hz;
Hz=P_1+P_3*256+4096*(TH0*256+TL0);

P_1为P1口,P_3为P3口

网友:
unsigned long int Hz;
uchar P_1,P_3;
P_1=P1;
P_3=P3;
P_3=(P_3>>1)&0x0f;
Hz=P_1+P_3*256+4096*(TH0*256+TL0);

网友:
没准是有符号/无符号的问题吧

分别给各个P1、P3、TH0、TL0置个常数,再合成打印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最保险的办法是给每段数据都分别“与”上屏蔽字再合成,就万无一失了。
BTW,写嵌入式程序应尽量用移位指令代替乘除法,这样效率高。

比如
 (TH0*256+TL0)
要写成
 (((TH0 << 8) & 0xff00) | (TL0 & 0xff))

别看这样写源代码变长了,但编译效率只高不低,而且意义明了不易错。

网友:
多谢回复,现在程序还是有问题。

网友A:
(((TH0 << 8) & 0xff00) | (TL0 & 0xff))
这个好像要先&,再左右8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0 << 8) & 0xff00) | (TL0 & 0xff))
这个好像要先&,再左右8位吧??

先&再移位,或先移位再&咋看差不多,但俺推荐使用后者——这样意义更明确,无需再琢磨是算数移位还是逻辑移位。

网友:
我吧P3、P1、TL0、TH0都赋值后发现计算结果不对???

网友:
哦,可能是超出了long 2^32的范围了,可是在范围内也显示错误,有可能计数器不工作,我再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多谢仙猫老师,移位的办法还真是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