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232问题,请求!!

楼主:
我用开关电源,MAX232老烧串口,有的时候把计算机都烧了,但是用模拟电源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接法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开关电源干扰较大,做好良好接地,滤波电路加上

网友:
如果开关电源是市电AC输入的话,莫非是绝缘不好,有漏电?
查一下输入电路是咋样的,是不是阻容降压的那种。

网友:
如果电源隔离很好的情况下,就要考虑纹波系数的问题了.加大滤波电容,串联电感...相信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老烧.....肯定哪里有问题。。相当危险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开关电源是什么样参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