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控制小车

楼主:
1.1 功能简介 语音控制小车是凌阳科技教育推广中心推出的基于凌阳 16 位单片机 SPCE061A 的典型应用,在产品 设计上充分利用了 SPCE061A的众多资源,打破了传统教学中单片机学习枯燥和低效的现状。该小车在设 计中的一大特色为加入了语音识别功能,可通过语音命令对其行驶状态进行控制,趣味性很强。 语音控制小车的主要功能: 1. 可以通过简单的 I/O操作实现小车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功能; 2. 配合 SPCE061A的语音特色,利用系统的语音播放和语音识别资源,实现语音控制的功能; 3. 可以扩展控制板的调速环节,利用系统的 PWM 资源,实现小车的 PWM 调速; 4. 预留多路开关型传感器接口,可以自行安装各类传感器,配合程序实现小车的循迹、避障等功能。 1.2 参数说明 车体:双电机四轮驱动 供电:电池(四节 AA电池:1.2V*4 或 1.5V*4) 工作电压:DC 4V~6V 工作电流:运动时约 200mA 1.3 注意事项 1. 安装电池一定要注意电池的正负极性,切勿装反; 2. 长期不用请将电池从电池盒中取出; 3. 由于语音信号的不确定性,语音识别的过程会出现一定的误差和不准确性; 4. 由于小车行动比较灵活,速度比较快,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场地足够大,且保证不会对周围 的物体造成伤害; 5. 不要让小车长时间运行在堵转状态(堵转状态:由于小车所受阻力过大,造成小车电机加电但并 不转动的现象),这样会造成很大的堵转电流,有可能会损坏小车的控制电路。 硬件说明 2.1 小车实物图 图 2.1语音控制小车实物图 整个小车分为三大部分:车体、61板、控制板,如图 2.1所示。车体又包括电机、电池盒、开关,电 池盒可以安装四节 AA 电池,位于车的底部;开关负责整个车(包括 61 板在内)的电源控制。控制板是 中间一块黑色的 PCB 板,它主要负责将 61 板的输出信号转换为电机的驱动信号。 小车为双电机四轮驱动,左侧两个轮子由左电机驱动,右侧的两个轮子由右电机驱动。 2.2 硬件框图 小车的系统硬件结构如图 2.2 所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 SPCE061A 精简开发板(即“61”板), 另外一个是电机控制板。电机控制板的功能是根据 61 板的输出信号去启动和停止相应的电机,及调整电 机的正反转方向,通过开启和关闭相应的电机,使电机在不同的组合状态运转,最终来实现小车的前进, 倒退等功能。图中左边部分区域为 61 板结构图,右边部分为控制板结构图。 看附件

网友:
恩,多谢多谢

语音识别在重要了,真的感谢

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