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9C2051与485通信

楼主:
上位机通过232转485的插头往单片机发信息, 单片机用Max485芯片接收信息之后传给单片机,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发了一个数据给单片机,让单片机接收到这个数据之后在返回给上位机。
但是返回来的酒不是当初我发下去的那个数了。
于是我只好重新编写一个程序,然单片机不停地往上位机发送一个0xAA,结果上电后单片机有时候会
发55, 有时候发的是95,还有可能是别的数。每次重新上电,都可能发的不一样。
请问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Q

网友:
检查下波特率 数据位等的设置吧

网友:
先说第二项,你改过程序之后。
当然,一下子就能言中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不容易。怀疑你的单片机和上位机的波特率,校验位等设置的不对,前提是你的硬件没有问题。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返回去做第一步。
建议你的单片机接收用中断,这是后话,先把单片机发送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
把那个485转换的扔了。51和485直连了。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