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的发射与接收

楼主:
光谱位于红色光之外, 波长为0.76~1.5μm,比红色光的波长还长,这样的光被称为红外线。 红外遥控是利用红外线进行传递信息的一种控制系统,红外遥控具有抗干扰,电路简单,编码 及解码容易,功耗小,成本低的优点,目前几乎所有的视频和音频设备都支持这种控制方式。 一、红外遥控系统结构 红外遥控系统主要分为调制、发射和接收三部分,如图1 所示: 图1 红外遥控系统 1.调制 红外遥控发射数据时采用调制的方式,即把数据和一定频率的载波进行“与”操作,这样可以提高发射效率和降低电源 功耗。 调制载波频率一般在30khz到60khz之间,大多数使用的是38kHz,占空比1/3的方波,如图2所示,这是由发射端所使用的 455kHz晶振决定的。在发射端要对晶振进行整数分频,分频系数一般取12,所以455kHz÷12≈37.9 kHz≈38kHz。 图2 载波波形 发射系统 目前有很多种芯片可以实现红外发射,可以根据选择发出不同种类的编码。由于发射系统一般用电池供电,这就要求芯片 的功耗要很低,芯片大多都设计成可以处于休眠状态,当有按键按下时才工作,这样可以降低功耗芯片所用的晶振应该有 足够的耐物理撞击能力,不能选用普通的石英晶体,一般是选用陶瓷共鸣器,陶瓷共鸣器准确性没有石英晶体高,但通常 一点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红外线通过红外发光二极管(LED)发射出去,红外发光二极管内部材料和普通发光二极管不同,在其两端施加一定电压时, 它发出的是红外线而不是可见光。 图3a 简单驱动电路 图3b 射击输出驱动电路 如图3a和图3b是LED的驱动电路,图3a是最简单电路, 选用元件时要注意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要快,还要考虑到LED的正向 电流和反向漏电流,一般流过LED的最大正向电流为100mA,电流越大,其发射的波形强度越大。 图3a电路有一点缺陷,当电池电压下降时,流过LED的电流会降低,发射波形强度降低,遥控距离就会变小。图3b所示的 射极输出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两个二极管把三级管基极电压钳位在1.2V左右,因此三级管发射极电压固定在0.6V左右, 发射极电流IE基本不变,根据IE≈IC,所以流过LED的电流也基本不变,这样保证了当电池电压降低时还可以保证一定的遥 控距离。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红外信号收发系统的典型电路如图1所示,红外接收电路通常被厂家集成在一个元件中,成为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内部电路包括红外监测二极管,放大器,限副器,带通滤波器,积分电路,比较器等。红外监测二极管监测到红外信号, 然后把信号送到放大器和限幅器,限幅器把脉冲幅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而不论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的距离远近。交流 信号进入带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可以通过30khz到60khz的负载波,通过解调电路和积分电路进入比较器,比较器输出 高低电平,还原出发射端的信号波形。注意输出的高低电平和发射端是反相的,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接收的灵敏度。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如图5所示: 图5 红外接收头 红外接收头的种类很多,引脚定义也不相同,一般都有三个引脚,包括供电脚,接地和信号输出脚。根据发射端调制 载波的不同应选用相应解调频率的接收头。 红外接收头内部放大器的增益很大,很容易引起干扰,因此在接收头的供电脚上须加上滤波电容,一般在22uf以上。 有的厂家建议在供电脚和电源之间接入330欧电阻,进一步降低电源干扰。 红外发射器可从遥控器厂家定制,也可以自己用单片机的PWM产生,推荐使用超小封装(TSSOP20)的STC12C4052AD 或STC12C5406AD,可产生37.91KHz的PWM, PWM占空比设置为1/3, 通过简单的定时中断开关PWM, 即可产生发射波形。 [ 本帖最后由 lk972105 于 2009-7-29 09:10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

网友:
没人来啊,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很不多的资料 呵呵

网友:
怎么没程序啊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东东,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STC12C4052AD确实是个好东东

网友:
STC12C5406AD怎么产生37.91KHz的PWM?

网友:
做过,可是可以接收的距离挺短的不知道是什么原:L

网友:
这是我编的红外发射和接收程序,调试成功。

网友:
好帖子 曾经做过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不错,希望电设能用上,学习~~

网友A(2011-07-31):
再来张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B:
有点明白!

网友C(2013-08-02):
不知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