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程序提高工作频率

楼主:
我现在编写了一个数据转换的程序,但是工作频率始终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我在程序中需要125MHZ的频率,但是现在只有82MHZ,我现在把程序列出来,希望大家给点改进意见。
我说一下程序的大概意思吧:将连续输入的24个24bit宽的数据重排,将24个数据分成三组,每组8个,重排后的数据如第一个数据的24位的16-23位是第一组的第一个数据的16-23位,8-15位是第二级的第一个数据的16-23位,0-7位是第三组的第一个数据的16-23位,第二个数据的16-23位是第一组的第一个数据的8-15位,8-15位是第二组的第一个的8-15位,0-7位是第三组第一个的8-15位,依次类推,重新组合成24个24位宽的数据,然后将数据输出。

data switch.txt

网友:
现在才发现原来硬件语言自己看不懂。有点意思可能改变频率吗。如果里面有直接的移位的指令就好啊!

网友:
看着循环的那么多,想象挺耗时间的,而且循环最好里面的循环时间的次数多,外层的少,这样效率挺高!

网友:
不知LZ说的工作频率是啥14

如果是数据的输出速率的话,应该是取决于clk的频率,从代码里看不出clk和125MHz或82MHz有什么关系。
另外输入数据只有在 wrireq=‘1’ 的条件下才被采集,因此输出速率又要受限于 wrireq 信号的有效频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现在要实现变换必须要循环,我就是想请教有没有其他能够实现这种数据变换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在已有系统中的一个插入模块,clk已经确定为125MHZ,wrireq也确定近似为41.6MHZ,也就是每三个时钟周期有一个数据传入。我就是说模块工作频率要达到125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三个时钟周期有一个数据传入。

问题就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是每个时钟都输入数据?
PLD里可以做成流水线操作,输出会延迟3个时钟周期,但速率不变。

网友:
能硬件上改改吗?

网友:
前面输过来的数据是不可控的呀,我是将三个8位数据打包成24位,所以就是每三个周期来一个数据.这些是在FPGA内部,都是软件的工作,不涉及硬件

网友:
俺搅得楼主并未理解流水线工作的意义

引用 网友C:
我是将三个8位数据打包成24位,所以就是每三个周期来一个数据.

将n个数据重新组合,只是让输出滞后n拍而已,而输出速率仍然等于输入速率的。
举个例子,对输入流做以100个数据为一组的移动平均,输出速率并不会因此降低到输入的1/100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的意思是,数据的输入宽度是8位,输出为24位,这样肯定会降到1/3嘛.谢谢大家的支持哈,我改变了一下编程风格,将二维数组变短为3个8位长的二维数组,再加上关键路径约束,现在Fmax已经满足要求了,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