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处理

楼主: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我们单位领导想把车间诸多的设备运行状况(包括正常、事故、停车)信号都能集中显示。每台设备的运行状况由操作员发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100~200个指令,我如何把这些指令通过处理,以以太网接口的形式输出。最后车间包括集团领导都能在电脑上实时看到设备状况。
这样的想法能不能实现!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合作开发!

网友:
信号经过光耦隔离采集 再通过4053,4051等通道切换芯片对信号进行采集到ARM中,再利用以太网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多谢楼上的大侠!那么数据在以太网传输后,是不是还需设计一个程序(最好是带画面显示)来显示设备状态!
按照这种思路的话,硬件和软件成本大概需要多少呢?

网友:
那是通过高层的软件编程就能实现
做这个的人很多

网友:
你可以到其它板块发发
或许收获会多些

网友:
多谢楼上的!那该往哪个板块发呢?我确实不知道^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