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255A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仿真不出来,请高手指点,内附程序

楼主:
本人现在做一个项目,其中一部分是用8255的A口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采用的计时器0中断的方式,即每一次进入中断,就将数发送到8255的A口输出,去控制电机,在仿真的时候数没办法送进去。
大致的程序如下,由于是整个项目中的一部分,我就截取相关的一部分:
#define COM8255 XBYTE[0x3fff]
#define PA8255 XBYTE[0x27ff]
#define PB8255 XBYTE[0x2fff]
#define PC8255 XBYTE[0x37ff]     //初始化
uchar code bapai[]={0x0e,0x0c,0x0d,0x09,0x0b,0x03,0x07,0x06};  //四相八拍步进电机控制数
void init()
{
        count=0;
        COM8255=0x80;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定时器1是其他部分使用的,可不看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控制步进电机的动作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count;
        count++;
        if(i<8)
        {
                PA8255=bapai;
                //delay(1000);      //延时一下,为了便于观察电机的运动,无实际作用

        }
        else
        {
                      PA8255=bapai[0];
                       // delay(1000);
                       count=1;

        }
}
另,如果将8255的A口换成P1口,则仿真没有问题。硬件电路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实际中P1口有他用,只能用8255
的A口,请高手指点,程序中有什么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上面程序中,定时器中断中,应该是PA8255=bapai[ i ],是我打错了,实际程序中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