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达dsp2812的烧写程序

楼主:
我们用的是ccsv2版本 ,打算烧写dsp2812的程序,但是一直在合众达光盘里面没有找到烧写的插件啊

不知道是否可以提供?

只找到了帮助手册:

网友:
用CCS3.X 软件里面自带2812的接口函数。不需要安装任何插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换个软件就行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烧写步骤有吗,需要更改CMD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有相关的软件及步骤: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11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都看过,呵呵,只是我不是太确定而已,还有就是型号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TMS320F28027?我们等等合众达工程师的回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TMS320F2812 主要用于电机控制的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