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相互独立的单周期方波的输出

楼主:
我需要做一个程序,实现多路方波的输出,每一路的话都只需要一个方波,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都要做到可调,我知道怎么使用io做到一路的输出,而且起点和终点都可调,但是不知道多路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因为多路在写程序的话,如果要做到每一个的起止时间都可调好像比较困难吧,如果用ev的pwm输出,又会是连续不断的周期输出,而且开始时间好像不是很好确定吧
如果说这四个起止时间是定的话,还算是可以把程序写出来,可能就是复杂点,但问题是,四个起止时间都要根据实验过程中的结果进行修改,所以好像要输出四个起止时间都独立的单周期方波比较困难吧?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问得太没水平了,这个要跟你的硬件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你的DSP的GPIO或者可以解决问题,不是有好几个通道吗,试验一下。还有楼主应该说明是什么片子。

网友:
GPIO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