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入门设计实现操作系统

楼主:
如何入门设计实现操作系统

网友:
需要从哪着手啊,有哪些好的书籍请各位大侠推荐推荐.

网友:
那么我就说一下我的认为吧!
如果是ucos系统我认为先把《嵌入式操作实时系统 uc/os-II(第二版)》看几便,一定要自己写几个任务学习系统的切换过程,单步跟踪内核!
如果是linux建意你先自己安装一下linux系统,熟悉一下基本命令,然后在进一步学习驱动程序编写可以参考《嵌入式linux入门》

网友:
You can demo or example 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