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DSP的吗?求助,谁能帮忙解决,赠送芯币100枚!

楼主:
有用DSP的吗?我刚刚接触F2407,程序下不进去,如图,谁能帮忙解决,赠送芯币100枚! 如果问题得到解决,赠送芯币100枚!决不食言!

网友:
看样子你是还没有接仿真器吧??? 那是不可能打开的,看看ccs的操作吧。

网友:
我的仿真器连上了啊

我的仿真器连上了啊,因为如果我这时把仿真器的电断了,ccs会提示有错误,找不到目标之类的提示,这说明仿真器连接上了啊。 我用的时瑞泰的ICETEK-5100USB V2.0A 仿真器 ICETEK-2407-Ae目标板

网友:
ff

看一下你的CMD文件里面空间配置,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地址有没有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