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DSP的吗?求助,谁能帮忙解决,赠送芯币100枚!

楼主:
有用DSP的吗?我刚刚接触F2407,程序下不进去,如图,谁能帮忙解决,赠送芯币100枚!
如果问题得到解决,赠送芯币100枚!决不食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看看,断点的设置什么的???检查一下程序,OUT文件生成了吗???

网友:
你在汇编里面点击,设置断点啦???那样不行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有可能是你的RAM坏了或者电路某个线断了,或者是看看板子跳线设置是否正确等等

网友:
谢谢好心的兄弟,我的问题解决了,

谢谢好心的兄弟,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不过超心越梦兄说的最有可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