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的

楼主:
最近在做超声波测距,不过经过反复的调试没什么结果,很郁闷,请问谁做过超声波的,请教了,。。最好能给个原理图之类的了。。。

网友:
我也做了,可惜就是做不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超声波测距,不过经过反复的调试没什么结果,很郁闷,请问谁做过超声波的,请教了,。。最好能给个原理图之类的了。。。

能不能把你的设计拿出来,大家才能一起讨论,为你分忧的。这样不明不白的问题,实在让大家很为难的。

网友:
具体的电路图如下了

额,谢谢楼上的了,是不是我的调试步骤不对呢,谁调试过的,帮忙说一些调试的步骤了。。

这个按照凌阳的资料做的

这个按照凌阳的资料做的

然后我又换了这个接收的电路,但是没什么反应。。

然后我又换了这个接收的电路,但是没什么反应。。

网友:
先谢过了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设计拿出来,大家才能一起讨论,为你分忧的。这样不明不白的问题,实在让大家很为难的。

具体的如下

网友:
我这有一块 凌阳的超声波模块 UL TRASONIC V2.0 高手些 讲讲吧 我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你的 CX20106  画的有问题吧?
集成红外接收芯片 CX20106及外接 R C 元件构成。
由 接收管 接收的 信号经 CX20106 进行限幅放大、带通滤波、解调和信号整形,由CX20106的第7脚输出。
外接电阻 R  、 C  的大小决定 CX20106 中前置放大级的 增益。
滤波器中心频率由 R '  调节。 C'  为检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所说到的R C是指R5 C16么,
你用过这个电路图调试么,能说一下具体的调试步骤么?

网友:
发射端得那两个电容能不能换成104或者105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射端口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 做了

我也做了  一个超声波的    想法是  用来  测量距离的
可是也很郁闷,没有成功
我很是辣闷
现在马上就开始比赛了
怎么办呀
高手请指点哈

网友:
多普勒超声波胎心仪求助

多普勒超声波胎心仪解码芯片是什么型号?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