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他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高手帮忙看看他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还有下图

网友:
如果将C8换成二极管是什么功能?

网友:
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
半波整流。

网友:
全波精密整流电路

如图所示,其工作原理:在半波精密整流电路中,当uI>0时,uO=-KuI(K>0),当uI<0时,uO=0。若利用反相求和电路将-KuI与uI负半周波形相加,就可实现全波整流。

分析由A2所组成的反相求和运算电路可知,输出电压

当uI>0时,uO1=-2uI,uO=-(-2uI+uI)=uI;

当uI<0时,uO1=0,uO=-uI;所以

故此图也称为绝对值电路。当输入电压为正弦波和三角波时,电路输出波形分别如图所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沙发的图呢
再讲讲啊

网友:
是啊,继续讲讲

网友:
应该是半波整流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