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模转换的AD0809 TLC5510

楼主:
我去市面上买TLC5510 可是没有插的 只有装的 哪位高手能指点下用哪个芯片能代替TLC5510 A/D转换的功能?最好有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
我做了个转接板,把贴装的TLC5510转换成了DIP24封装

好几年前,为了做视频A/D,我做了个转接板,把贴装的TLC5510转换成了DIP24封装.PROTEL99SE格式.朋友们谁要,拿去吧!

把贴装的TLC5510转换成DIP24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啦 哈哈

网友:
把贴装的TLC5510转换成了DIP24封装.PROTEL99SE格式 这样很好理解。支持! 建议其他 热心 朋友 参考这种 形式。。。大家赞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tlc2543 不错 有直插的,剩的去做板子,实在不行有买带贴片的万用板 可以使用~
在模块整理那个帖子里面有我用的资料,可以去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上传资料

很感谢上面那个楼主上传了资料,大家可以分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