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
wenhuawu

楼主(2009-08-03):
nioss 问题
我建立了一个NIOSS2最小系统,硬件平台编绎成功,软件用的是模板中的HELLO_LED,总编绎后下载入FPGA,但是却不运行,使用NIOSS2集成开发环境中的run as nioss 2 hardware 程序才开始运行,不知道有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开发
程序
Hardware

网友A:
下载完后有没有按一下reset?
NIOS开发板上的按钮有一个是复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我像硬件平台中添加了一个onchip_rom,把程序存放在ROM中,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了,后来我又把onchip_rom去掉,重新下载程序,但是它仍然可以运行,不知道是怎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