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如何配置

楼主:
我要使用dspf2812,合众达的开发板,如何对ccs进行配置啊???
设置了几次都没有链接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安装的时候那个警告引起的,急啊!!!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115-1-1.html 楼有帮助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看过啦,还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
请说明 再让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用板子里面厂家自带的有ccs的usb的驱动,但是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两个ccs的兼容问题,难解决啊!!!

网友:
还有点纳闷的就是两个CCS是不能够同时启动的,看来一山不能容二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