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标配接口的变迁

楼主:
  关键字:摄像机
  我们在讨论一款摄像机的优缺点时,除了感光器件大小、镜头变焦倍数、像素高低等常规项目以外,经常会忽视摄像机自身标配视频接口的配置。其实充分了解了摄像机自带视频接口的不同特性,才有助于我们得心应手地使用它,充分发挥其每一种功能。摄像机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刊高清巨大转变的同时,摄像机标配接口也得以不断的加强和丰富。

  复合视频端子/S-VlDEO

  复合视频(coposite Video)信号定义为包括亮度和色度的单路模拟信号即分离出伴音后的视频信号,其带宽较窄,般只有水平240线左右,由于复合视频的亮度和色度是间插在起的因此在信号重放时很难恢复完全一致的色彩,复合视频信号中不包含伴音,故一般与视频输出端口配套的还有音频输出端口以便同步传输伴音,因此有时复合式视频接口也称为AV接口,S-Video端子也就是Separate video,而Separate的中文意思就是“分离”,它是在AV接口的基础上将色度信号c和亮度信号Y进行分离再分别以不同的通道进行传输减少影像传输过程中。“分离”与“合成”减少转化过程中的损失,以得到最佳的显示效果,通常显卡上采用的s端子有标准的4针接口(不带音效输出)和扩展的7针接口(带音效输出),s端子相比于AV接口由于不再进行Y/C混合传输因此也就无需再进行亮色分离工作而且使用各自独立的传输通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视频设备内信号串扰而产生的图像失真极大地提高了图像的清晰度,标清时代的索尼PD150摄录体机自带的复合视频接口采用RCA接口,而现在的HDV摄像机为了节省机身空间多采用35mm接头转RCA的输出方式,RcA接口是目前电视设备上应用最广泛的接口所有酌电视机以急标清监视器都提供了此类接口,用于拍摄现场的监看视频回放和录入,而在广播级领域的复合接口都采用的是更为专业的BNc接口,S-Video虽不是最好的但也是应用较为普遍的视频接口之一,它接口单 在诸多摄像机身上都还可以找到它们的身影。

  IEEE 1394a

  1EEE 1394a也称为火线或ilink,它能够传输数字视频和音频及机器控制信号,具有较高的带宽且十分稳定,通常它主要用来连接数码摄像机,录像机等设备,EEE 1394a接口有两种类型6针的六角形接口和4针的小型四角形接口,6针的六角形接口串联线总共有6条铜质导线其中2条用于设备供电,4条用于数据信号传输,而4针的四角形接口则不能供电,1394a从标清到高清都是DV或者mV最主流的视频接口,从摄像机到后期非编应用都极为广泛,此外也有很多移动硬盘利用它来代替传统的USB与电脑主机进行数据的传输。

  分量接口

  色差分量是在s端子的基础上把色度信号里的蓝色差与红色差分开发送,其分辨率可迭到600线以上,它通常采用YPbPr和YCbCr两种标识前者表示逐行扫描色差输出后者表示隔行扫描色差输出,现在很多电视类产品都是靠色差输入来提高输入讯号品质而且通过它可以输入多种等级讯号,甚至720p,1080i等等。作为S-Video的进阶产品,色差输出将S-Video传输的色度信号c分解为色差cr和cb,这样就避免了两路色差混合译码并再次分离的过程,也保持了色度信道的最大带宽只需要经过反矩阵译码电路就可以还原为ROB三原色信号而成像这就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视频源到显示器成像之间的视频信号信道,避免了因繁琐的传输过程所带来的影像失真,所以色差输出的接口方式是目前模拟的各种视频输出接口中最好的一种之。分量色差信号输出是现在HDV摄像机的普遍配置,他们大多采用自己设计的接口转换为RCA来进行传输,现在的高清电视以及高清监视器也都提供RCA和BNC分量接口。

  SDl/HD-SDI数字接口

  SDI是Serial Digita Interface的缩写,也就是串行数宇接口,串行接口是把数据宇的各个比特以及相应的数据通过单一通道顺序传送的接口,sDI接口能通过270Mbit/s的串行数字分量信号,对于169格式图像,应能传送360Mbit/s的信号,而HO-SDI的时钟频率达1.5Gbit/s,人们常在SOI/HD-SDl信号中嵌人数字音频信号也就是将数字音频信号插入到视频信号的行场同步脉冲(行,场消隐)期间与数字分量视频信号同时传输。而SDI/FO-SDI信号都采用了BNC端口进行传输,BNC是标准的广播级视频设备输入输出端口,其电缆有5个连接头用于接收、红、绿、蓝、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信号,BNC接头可以让视频信号互相间干扰减少,可达到最佳信号响应效果,此外由于BNC接口的特殊设计,连接非常紧,不必担心接口松动而产生接触不良,也有人称其为Q9头,是否具备SDI/HD-SDl输出已经成为评判一款HDV摄像机的重要标准之一,佳能公司的XHGI具有了SDl输出而备受用户重视JVC的GY-HD25fEc被定位为小高清低成本演播室的最佳选择机型:而索尼公司新推出的XDCAM手持式摄录一体机PMW-EX1设计了SDI的输出接口也因其为广播级机器而显得理所应当,SDI的输出使得摄像机与监视器的连接更为紧密,拓展了小型高清摄像机在特殊领域的应用。

  HDMI

  HDMI的英文全称是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中文的意思是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DMI接口可以提供高达5Gbit/s的数据传输带宽可以传送无压缩的音频信号及高分辨率视频信号,保证最高质量的影音信号传送,应用HDMi的好处是:只需要一条HDMi线便可以同时传送影音信号而不像现在需要多条线材来连接;同时由于无需进行数/模或者模/数转换能取得更高的音频和视频传输质量,近期推出的AVCHD机型,例如索尼的HOR-CX7等采用了新型miniHDMI接口,为机器的进一步。“瘦身”提供了可能。当今的消费级家用高清摄像机和高清电视机都已经普及了这种接口,用户拍摄的画面可以用HDMI连接至家里的高清电视直接进行欣赏。强氧推出了intensity卡更为HDMI的低成本高清编辑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