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造成有mv值dcs还显示断线?

楼主:
热偶冷端和现场站安全栅处测量出一样的mv值,dcs却显示断线。拆开补偿线接到其他工作正常安全栅dcs也显示断线,用其他补偿线接到这个安全栅处dcs显示正常。(其中补偿线中间还有接头)。是什么原因造成有mv值dcs还显示断线?请教诸位专家!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将问题描述清楚,如果有电路图请帖出电路图,因为有很多术语,不一定大家都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