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864的菜单设计

楼主:
大侠们  我在写12864液晶的菜单 。请问能否给予帮忙  ?我自己写的总有点问题。希望大虾们能传授一二 谢谢!

网友:
说清楚你的用途,都要显示哪些内容,怎么显示

网友:
这个液晶的菜单正常无非就是正显 反显 光标上下左右移动 其实从我的想法就是 开始设计的时候要将思路和框架都描绘出来 然后才能编辑好的界面 很多时候都是子程序的调用 关键调用之前要好好想想 那些能够合并 那些不能合并 液晶确实麻烦点 但是只要你足够细心 一般还是很好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我在做菜单设计的时候用的是如下结构:碰到的问题是在功能函数void Name0(){},void Name1(){},void Name2(){}等函数中我都有调用显示数字和汉字串的显示函数。结果运行时就提示  warning:RECURSIVE TO CALL SEGMENT .说我的显示函数递归了!我在我的显示函数后加了reentrant 重入就不警告了。但后来因为运算需要 这些功能函数还需要调用写数据和读数据等函数  运行时就又提示这些显示函数warning:RECURSIVE TO CALL SEGMENT 了,因为提示的太多也就运行不了了  不知如何解决。能否给予小弟帮忙?若有好的菜单设计思路还望不吝赐教!谢谢!!我的邮箱:hfuthy@126.com
(另说明:如果是在那些非功能函数中调用这些显示函数就没有警告。我在想,这些功能函数是通过指针函数指向的,为什么用指针函数指向的函数调用就不行?)

typedef struct
{
    uchar keystateindex;  //按键索引值
    uchar keydwstate;  //向下键
    uchar keyupstate;//向上键
    uchar keyenstate;//确认键键
    void(*currentoperate)();//指向功能函数
}
Menu;

Menu code menus[]=
{
{0,1,0,7,(*Name0)},
{1,2,0,10,(*Name1)},
{2,3,1,13,(*Name2)},
{3,4,2,16,(*Name3)},
{4,5,3,19,(*Name4)},
{5,6,4,22,(*Name5)},
{6,6,5,33,(*Name6)},
};
另:要显示7个菜单项,而一次只能显示四个 如何通过按键滚行显示?恳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