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中标题栏用蓝色会造成阅读困难

楼主:
浏览论坛也有一段时间了,每次阅读蓝色标题栏的时候眼睛总感觉很费力,必须靠近显示器才能看清。建议改用其他的颜色。
论坛整体感觉不错,资料丰富,下载也没有太多的限制,互动性也做得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这是我整理出了一个变换模版的手册,请参考,可以自己变换背景颜色,如果觉得还是不合适,也可以推荐个自己喜欢的论坛,如果技术上行得通,我们会考虑添加同类模版,供您选择。

如何选择不同的论坛背景颜色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1797-1-1.html

网友:
不知是否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是您指的是找个标题栏?

如果是这个,我们可以做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