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864的菜单设计时出新的问题

楼主:
请问, 我在做菜单设计的时候用的是如下结构:碰到的问题是在功能函数void Name0(){},void Name1(){},void Name2(){}等函数中我都有调用显示数字和汉字串的显示函数。结果运行时就提示  warning:RECURSIVE TO CALL SEGMENT .说我的显示函数递归了!我在我的显示函数后加了reentrant 重入就不警告了。但后来因为运算需要 这些功能函数还需要调用写数据和读数据等函数  运行时就又提示这些显示函数warning:RECURSIVE TO CALL SEGMENT 了  怎么也解决不了了。能否给予小弟帮忙?若有好的菜单设计思路还望不吝赐教!谢谢!!我的邮箱:hfuthy@126.com
(另说明:如果是在那些非功能函数中调用这些显示函数就没有警告。我在想,这些功能函数是通过指针函数指向的,为什么用指针函数指向的函数调用就不行?)

typedef struct
{
    uchar keystateindex;  //按键索引值
    uchar keydwstate;  //向下键
    uchar keyupstate;//向上键
    uchar keyenstate;//确认键键
    void(*currentoperate)();//指向功能函数
}
Menu;

Menu code menus[]=
{
{0,1,0,7,(*Name0)},
{1,2,0,10,(*Name1)},
{2,3,1,13,(*Name2)},
{3,4,2,16,(*Name3)},
{4,5,3,19,(*Name4)},
{5,6,4,22,(*Name5)},
{6,6,5,33,(*Name6)},
};

网友:
没关系

是WARN 不是ERROR,照样执行就是

网友:
呵呵 我编程的时候 用的是汇编 我个人感觉 汇编比c更好控制 而且使用也比较方便

网友:
12864,1602我经常用的
没关系
是WARN ,照样执行就是

网友:
/**********************
*    目录结构体定义   *
**********************/
struct MenuItem
{
    short MenuCount;
    char *DisplayString;
    void (*Subs)();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Menus;
    struct MenuItem *ParentMenus;
}Nu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举个例子  我是第一次做菜单,考虑的总不是很完善。还有就是一次只能显示四行 如何进行按键滚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