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习avr单片机,想自己做一个开发板,给位给建议一下

楼主:
最近学习avr,想自己动手做个开发板,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我的建议:
1、如果楼主焊接技术还行,那么先用万用板焊接一个最小系统板,把单片机的所有I/O口引出。
2、买一本参考书,一定要实例多的,并且实例是按照从基础到扩展,最后是综合实例的那种书,根据书上的电路图,焊接一个电路,做一个实验
3、可以用一块大的万用板,先焊接最小系统,然后学一个知识点,焊接一个相应电路,等你大致把AVR得功能学完后,这个万用板也就最终变成了一个真正DIY的学习板
4、也可以用多个小的万用板,每一个实验焊接一个,学到最后可以用这些板子组成一个实验箱

5、如果是刚开始学习AVR,由于对这个单片机不太熟悉,所以直接上手做成品学习板的话,容易出现问题,

以上所提纯粹个人看法,楼主不满意的话,一笑而过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确实 如果有点基础的话 还是买一个万用板自己焊接就可以了 如果不熟悉 还是建议购买现成的板子 比较 现在的价格也比较低 关键能给你节省很多的时间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谢楼上两位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路过  刚开始学这个单片机 课程  大家多多关照 嘿嘿

网友:
路过  刚开始学这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