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问题~

楼主:
我按照图中电路连接,上电后为Vc=Ui,Ve=0,Vb很大。我的输入电压是28V,负载100欧。取样电阻采用1.8K的和1K的?Vbe这么大为啥会没有输出电压呢?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模电不是很懂啦!不过有我好像有个稳压的电路哟!比你的复杂啦!
欢迎访问我的博客:
电子工程世界博客: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php?do=home
中国软件工程网博客:http://www.rjgc.net/uchome/space.php?uid=9317

网友:
这~~~~~~~也不能这样做广告吖~~~

网友:
非常好,很全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器件型号?

网友:
很好,博客里面没找到啊

网友:
三极管已经“光荣”了吧。

LZ有没算过调整管上的功耗?

网友:
的确是因为调整管烧了~~~

网友:
看不懂这个电路

网友:
它是个低压差稳压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稳压管限制了你的电压的变化范围!!!!

网友:
电路设计有问题
b-e 结是否已经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有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