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吞吐量(带宽的计算)?

楼主: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统一的公式,因为操作模式不一样,吞吐量差别较大,计算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钟频率
二、操作模式
三、读写延时
四、刷新频率

网友:
谢谢楼上。

是否还应该考虑SDRAM的位宽。刷新频率的影响不大吧?

还有读写延时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读写过程中datasheet里的那些参数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上次忘了说位宽了,刷新频率也会影响,因为SDRAM是在一定周期内就得重新充电一次,在此过程中是不能进行读写操作的。读写延时就是从发出读写命令到有数据输出或输入之间的延时,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你可以看相关资料,要是不好找,可以把你邮箱留下,我发你一份

网友:
谢谢版主

SDRAM 我用过 现在想用DDR2来实现30Gbit/s的数据传输 时钟采用400MHz

看了一些DDR2的资料 感觉是可行的

不知版主能否指点1,2。呵呵!

网友:
麻烦4楼的提供下相关文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上次忘了说位宽了,刷新频率也会影响,因为SDRAM是在一定周期内就得重新充电一次,在此过程中是不能进 ...

wenhuawu 说的不错。

RAM带块,相关因素较多,频率,数据位宽,刷新周期,访问方式,等等

初期的话,不要卡的太紧,总会有点模块加减啥的。

如果板子,就这样了,还要最求速度,可考虑改进访问方式
如果只是最求短期的速率,可以把分散刷新,改成集中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