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era的FPGA最高能跑到多少MHz?

楼主:
Altera的FPGA有能跑到400MHz的么?

网友:
估计你得去altera的产品手册上查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得看数据手册,我只了解CYCLONE2 ,手册上说最高可跑405MHZ

网友:
O

是要自己实地考察一下 先上论坛看看有没有高手跑过这么高的f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跑什么了?

手册上所指的速率是以Counter为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得看数据手册,我只了解CYCLONE2 ,手册上说最高可跑405MHZ

我看手册上怎么说的是:Up to 260-MHz operation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所指的速率是以Counter为基准

恩 我看手册上写的很复杂 对不同的设计结构可以跑的最大速率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要实现一个较复杂的设计的话(1万门以上),生成的电路具体肯定是有很多结构的。

所以我想知道的实际上是在FPGA 上稳定地跑一个比较复杂的设计,400MHz可行不可行的问题。:D

网友:
你能倍频到多少,你就可以跑多少,但是频率太高了是很危险的

网友:
去altera的产品手册上查看

网友:
呵呵,我们还在用cyclone1呀,然后自己也不太会用

网友:
跟具体的设计相关,参数只是用来看的

网友:
DDS技术的任意波形发生器研究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