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调试札记

楼主:
>>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现在这个帖子下面记录一下调试的点点滴滴,如果学习一样的,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措施。

点击菜单栏的”Project”,”build options”,弹出编译选项的对话框。选择“Linker”标签,在Stack Size(-stack)栏填写“800”,点击确定。
说明只要不是1024就行了,注意是16进制数。。。

网友:
DSP编程框架

#include "DSP28_Device.h"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GPIO*/
InitGpio();

/*初始化EV*/
InitEv();

EINT;
ERTM;
for(;;)
{

}
}

//===========================================================================
// No more.
//===========================================================================

网友:
外设中断的三个步骤

Ø
外设中断的使能,需要将与该中断相关的外设寄存中的中断使能位置1

Ø
外设中断的屏蔽,需要将与该中断相关的外设寄存中的中断使能位置0

Ø
外设中断标志位的清除,需要将与该中断相关的外设寄存中的中断标志位置1

网友:
PIE中断三部曲

n
PIE中断的使能。需要使能某个外设中断,就得将其相应组的使能寄存器PIEIERx的相应位进行置位;

n
PIE中断的屏蔽。这是和使能相反的操作;

PIE应答寄存器PIEACK相关位的清除,以使得CPU能够响应同组的其他中断。

网友:
看门狗

为了防止看门狗加法计数器WDCNTR溢出,我们通常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禁止看门狗,即使得计数器WDCNTR无效;另一种就是定期的喂狗,通过软件向负责复位看门狗计数器的看门狗密钥寄存器(8位的WDKEY)周期性的写入0x55+0xAA,紧跟着0x55写入0xAA能够清除WDCNTR。写任何其他的值都会使看门狗立即复位。

网友:
16进制表示法

0xXXXX的表示方法等同于XXXXh,都是表示十六进制方式

网友:
寄存器输入好办法

这时候按TAB键,刚才输入的“evar”就会被完整的“EvaRegs”代替,如下图所示,
这时候在”EvaRegs”的后面输入“.”则感应框出现,列出了EVA下面所有的相关寄存器,

网友:
版本兼容

如果以前你用的版本闲很低的话,更换了软件CCS,可能复制原来的程序过来冻调试不同,就把它说的警告的东西先删除了,再在里面重新加载新版本的东西就行了!!!!!!!!

网友:
软件中断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passwds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_rsvd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办法
"dsp2812_28xspwriotitizedinterrupte.c", line 108: warning: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ESTOP0;  //asm("ESTOP0");  产生软件中断。 这一行语句是这样的,我屏蔽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句话的意思是软件停止,也就是到这句仿真结束,程序不再向下运行。一般都是在不使用的中断里面加上这句话,这是一个汇编的语句,由于兼容,所以是这样啊!!!
这样当发生了意外中断的时候,程序可以停在这,等待你调试

网友:
驱动问题

对于不同的版本一定要到开发板制造商哪里下载新的驱动!!!!

网友:
纯软件调试

今天遇到一个这样的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软件仿真模式

Trouble Writing Target CPU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0x953
Trouble Writing Target CPU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0x954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load gel出现的问题,只需要加载就行了,默认的时候是这样,一位没有硬件。。。。

网友:
等号的问题

今天遇到有个问题,说是表达式的要一个修订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换成==就行了,看了我半天,哎!!!
粗心啊!!!!!!

网友:
#define  MINT2    (MINT2_1PL  & MINT2_2PL  & MINT2_3PL  & MINT2_4PL  & \
                   MINT2_5PL  & MINT2_6PL  & MINT2_7PL  & MINT2_8PL  & \
                   MINT2_9PL  & MINT2_10PL & MINT2_11PL & MINT2_12PL & \
                   MINT2_13PL & MINT2_14PL & MINT2_15PL & MINT2_16PL)

网友:
"DSP28_ECan.c", line 45: error: unrecognized token
"DSP28_ECan.c", line 45: error: expected a ";"
"DSP28_ECan.c", line 45: error: unrecognized to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