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严重,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file:///F:/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382864860/Image/@760GXD(G96Y24}MHQ[1DN0.jpg
昨天编程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啊,弄了一天还是没弄好。希望大家帮帮忙!!

还有,用到事件管理器(EVA)的时候,要出现PWM波形,使用比较单元,说要设置CMPRx,我怎么在书上没找到这个寄存器的设置呢?只看到有TxCMPx,没有CMPRx啊!!很郁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那个寄存器eva的结构体调出来就可以知道啦!!!
cmpr是周期寄存器的,是用来装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你用的是什么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