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一个msp430基础时钟问题 希望有高手能解决

楼主:
硬件环境:MSP430F149
LF/XT1振荡器:32768HZ
XT2振荡器:8MHZ
内部DCO:

//**********实验目的*****************************
//用MSP430F149的P5.4(48脚),P5.5(49脚),P5.6(50脚)
//分别输出MCLK,SMCLK,ACLK时钟信号
//***********************************************

//*******************实验一***************************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

  BCSCTL2 |= SELM1;           //选择XT2CLK做为MCLK

  P5SEL |= BIT6+BIT5+BIT4;    //48,49,50设置为第二功能
  P5DIR |= BIT6+BIT5+BIT4;    //48,49,50设置为输出方向
  while(1);
}

//运行以上程序,测48,49,50三脚频率,
//测试不到应有的频率输出,怪了!
//==========为什么XT2不能选做MCLK呢?==========
//分析:因为上电复位后,XT2振荡器处于关闭状态,
//即XT2=1,所以程序运行到BCSCTL2 = SELM1;处后
//CPU没有了时钟,当然就不会继续再往下运行了!
//分析对吗?请看实验二

//*******************实验二***************************

#include

unsigned int time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  //先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delay(5000);
  }
  while(OFIFG & IFG1);

  BCSCTL2 |= SELM1;

  P5SEL |= BIT6+BIT5+BIT4;
  P5DIR |= BIT6+BIT5+BIT4;

  while(1)
  {
  }
}

void delay(unsigned times)
{
  while(times--);
}
//把程序经过以上修改后,重新运行,就可以从48,49,50
//三个引脚测试8M,800K,32.75K的频率了
//似乎说明了实验一后面的分析是对的!
//真是这样吗?请看实验三

//*******************实验三***************************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

  BCSCTL2 |= SELS;  //选XT2做为SMCK的时钟源

  P5SEL |= BIT6+BIT5+BIT4;
  P5DIR |= BIT6+BIT5+BIT4;

  while(1);
}

//运行以上程序后,测量三脚频率,分别为800KHZ,8MHZ,32.75KHZ,正常!
//奇怪:以上程序段并没有开启XT2,为什么能测出SMCLK的正确值呢

网友:
第一个打开XT28M晶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