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SE里设置问题

楼主:
我在99SE 里面有个问题要大侠帮我解决一下,就是我在打开一个如PCB文件后,里面不作修改,关闭之后就会出现几个新的备份文件;请问在99SE里面那里可以设置一下?好烦的。

网友:
在PCB左边向下的箭头里面有一个PREFERENCES-create backup 不要选中它,试试

网友:
同上,详细内容在附件里

网友:
谢谢!

我试过了可以的,谢谢两位大侠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成功就好!

网友:
在PCB左边向下的箭头里面有一个PREFERENCES-create backup 不要选中它,把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