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接法问题!

楼主:
最近想把模型车 接上LED灯
总计4个白色LED等,需要怎么接?用9V的电池,需要接电阻?
本人新手,有不对的请勿喷。:Q

网友:
将电压分压
使二极管上的电压只有2V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想把模型车 接上LED灯
总计4个白色LED等,需要怎么接?用9V的电池,需要接电阻?
本人新手,有不对的请勿喷。:Q

两个串联为一组,每组再串联一个120欧姆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联为一组,每组再串联一个120欧姆电阻即可!!

谢谢咯!

网友B:
白色灯我比较少用..如果是蓝色灯的话..我建议不要用串联的..会有色差....
每个灯加一个电阻然后再并联在电源上.
电阻选择原则上是....总电压(9V)-灯所需的电压(3V)/0.02A=300欧(可以适当把电阻加大一些470欧也可)
白色LED电压是3V的吗?这个我不太确定,电流应该不会超过20mA,有的用10mA算那就是6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灯我比较少用..如果是蓝色灯的话..我建议不要用串联的..会有色差....
每个灯加一个电阻然后再并联在电源上.
电阻选择原则上是....总电压(9V)-灯所需的电压(3V)/0.02A=300欧(可以适当把电阻加大一些470欧也可)
...

  那个LED灯是白色的哦

网友:
这个要综合考虑:并联形式比较好,坏掉一个不影响其余的,但是功耗会比较大。串联的话功耗会减小一些。
首先要看看你的白色LED需要多大的电压,然后根据你的连接方式,计算出限流电阻

网友:
因为没发光所以是白色的 哈哈发光了就不一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