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管工作时基极电压比射级高~~~

楼主:
我的电路图如下,其中稳压管是Vz=30V,做实验时发现随着输入电压(集电极电压)的增加,基极电压不变,射级电压缓慢增加,Vbe逐渐减小,当Vc升到40+时,Vbe竟然变成负的(Vb约30V,Ve=30.5V),我的三极管型号是MJH11022。为啥我的管子Vbe会变成负的?请达人指教~~~

网友:
大概发射极处于空载状态吧?并上一个电阻负载试试。

网友:
在哪两个电极之间并? 射极和基极?

网友:
并在发射极对地。
没有负载电流,发射极电位是无法确定的。

网友:
我的发射级上有负载啊,而且负载上的电压、电流值都有~~~负载大概有20欧姆~~~

网友:
是否有这样的可能:Vbe在振荡,不能用万用表量,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换一个三极管试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你在发射极和基极间接一个电容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上一个电容确实有用,请问下这是为什么呢?